請各位大哥幫我分析一下這段延時子程序

楼主:
請各位大哥幫我分析一下這段延時子程序:

DELAY  MOV R7#250

D1        MOV  R6#250

D2        DJNZ  R6. D2

          DJNZ  R7.  D1

               RET

               END

我想問的是R7與R6在這是指什麼? 以上程序中的3-4條指令怎麼分析?我看不明的,如下程序

D2        DJNZ  R6. D2

          DJNZ  R7.  D1

网友:

应该是一个寄存器

网友:

R6,R7是通用寄存器,用来存放运算中的数据或保存结果 。下段程序若以MCS-51为例:

DELAY:  MOV R7#250    ;执行时须机器周期数:2T

D1:        MOV  R6#250    ;                             2T

D2:        DJNZ  R6. D2       ;                            2T ,R6中的内容减 1后若不为0,返回D2

          DJNZ  R7.  D1       ;                             2T,R7中的内容先减1后若不为0,返回D2

               RET                        ;                           2T

               END

延迟时间:2T+(2T+2T*250+2T)*250+2T

网友:

謝謝您的答案

网友:

哈哈,没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