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带通滤波的问题

楼主:
我所设计的带通滤波电路的中心频率f=1/2πRC=100khz,为什么就滤不掉其他的波形,50khz以下和160khz以上的波形经过滤后变了形,但滤不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

确实挺奇怪的,大家怎么看呢?

网友:

如果是非正弦波肯定滤不掉的,都还有高次谐波 请详细说说是什么波形,变形后又是什么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