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种常用电容器的结构和特点

楼主:
几种常用电容器的结构和特点简要介绍,供参考。

网友:

这是你自己想的吧? 别的我不清楚对不对,起码铝电解电容,不是你说的那样的, 正负极都是铝箔,电解液是含浸在电解纸里的,然后三层卷绕而成。

网友:

xiexei !

网友:


网友:

thanks

网友:

啊啊 到底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