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求各位高人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
小弟在修自己的明基K791显示器时发现的,在发射极上,估计是它坏了,拿去问了好多店,都没人认得,小弟机机命悬一线啊![:'(]哪位高人认得的告诉我,不胜感激!!!

网友:

你的图看不到 请正确上传

网友:

咦?我怎么一直看得到呢?再传!

网友:

噢!不好意思讲错了一点。不是发射极,应该是高压包加速极上接地的。

网友:

顶一下!

网友:

建议拿着去电子市场看看

网友:

可以啊,这是个很好的办法啊

网友:

这个可能是个高耐压的电容吧,要不然就是个电感

网友:

應該是個電容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滤波电容

网友:

你通过万用表检测,排除,一般就可以断定了

网友:

耐高压电容,这是陶瓷或云母电电容,市面上有,只要按照耐压值和容量去购买。不过这么小的器件不易

网友:

上面有条缝?是不是放电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