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灵敏无线探听器

楼主:
 本篇介绍的这种装置,可以用来探听室内或室外的微弱的声音,只要在需要探听的某处安装一个探听器,即可在100M外用调频收音机清晰地探听到某处的声响。

网友:

q强啊

网友:

这个电路发射功率不够,而且发生频率会因自制的电感变形而发生变化,而收音机的接受频率发生变化. 我想应该用固定频率的发射IC来改造,效果应该会比较好.

网友:

捷顶推出两款新型低功耗FM发射集成电路 --------------------------------------------------------------------------------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06-9-20 针对日益普及的便携式音频应用,捷顶微电子有限公司(Accel Semiconductor Corp.)推出两款新型的低功耗FM发射集成电路——AS6001和AS6002,该芯片据称拥有业内最低的功耗。 随着MP3播放器为代表的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和拥有音乐播放能力的移动电话的普及,用户不仅要求能够通过耳机独自欣赏,而且寻求能够在开放的环境中共享,这正是这两款产品提供的功能。在装备FM发射器后,这些便携式音频设备就能够经无线传输,通过车载或家庭音响设备,或是拥有FM接收功能的其它便携式音频设备和移动电话,共同欣赏音乐。此外内置FM收发器的移动电话还能够提供更多的功能,如免提、无线话筒或无线耳机等。 该系列芯片对输入的双声道模拟音频信号以FM方式调制,然后以标准的FM广播频率发射。为了能更为适合便携式音频应用,该系列芯片除提供业内通用的SSOP封装外,还提供仅4mm×4mm的小型QFN封装。在最大110dBuV发射功率下,电流消耗仅为16mA。该系列芯片输入电压为1.8V至4V,内置的电源管理功能可简化供电设计。其内置软关断功能,关断时的待机电流小于10μA。 AS6001采用串行控制方式,在MCU操作下,其发射频率可在87MHz至108MHz范围内以0.1MHz精度连续调节。AS6002采用并行控制方式,可在87MHz至88MHz及106MHz至107MHz提供14个发射频率。 与同类产品相比,AS6001和AS6002据称拥有最佳的性价比,其模块BOM极低,PCB面积可小至10mm×10mm。 目前这两款产品已提供客户样品索取及生产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