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程序怎样修改???

楼主:
郁闷,这两天电脑的IE的首叶始终被一恶意程序控制,无论使用什么杀毒 修复软件都修改不好,现把情况描诉给大家,希望大家帮忙!!!!

IE的首叶始终是http://www.7939.com/(大家最好别点击),在IE的属性中修改根本不起作用,使用雅虎助手等修复软件,能够检测到这一未知风险的的恶意篡改,而且当时能够修复,但一打开IE还是那烦人的网站,好象在修复后马上又被篡改了,很是郁闷

好想在央视新闻频道看到过相关报道,也是说首叶被恶意锁定,很难修改,但没说具体的办法,希望大家赶紧支招帮忙     快啊  谢了

网友:

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啊???请高人赶紧指点,快郁闷四我了!!!

网友:

去下个360安全卫士来修复试试,这个软件的清楚恶意软件的能力还不错 再有就是在运行中输入MSCONFIG把开机的启动项中,没用的或者不认识的关掉,说不定里面有篡改IE的恶意程序

网友:

多谢 安全卫士可以试试 但把没用的或不认识是都关掉风险大点啊 水平有限 不知各位还有什么更好着数 ???????

网友:

默认首页被修改 1.破坏特性:默认首页被自动改为某网站的网址. 2.表现形式:浏览器的默认主页被自动设为如WWW.********.COM的网址。 3.清除方法:采用手动修改注册表法,开始菜单->运行->regedit->确定,打开注册表编辑工具,按如下顺序依次打开:HKEY_LOCAL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分支,找到StartPage键值名(用来设置默认首页),在右窗口点击右键进行修改即可。按F5键刷新生效。

网友:

绝杀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