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TMS320F206

楼主(2006-09-12):
[求助]有关TMS320F206
请问它使用的是哪个编译环境?我用了CCS2.2,CCS3.1,CCS2000都没有发现该芯片的型号!
请问F2406和F206在选择编译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的?C2xx和C24xx有何区别?

网友A:
ccs2.2 就可以了 F240X的和它一样

网友A:
QQ38142219

网友B:
1,windows 和dos os2 mac四种环竟的开发编译都有. 2,c2xx 和c24xx同属c2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