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几种过流保护方式的比较

楼主:
                                   开关电源中几种过流保护方式的比较
      引言
      电源作为一切电子产品的供电设备,除了性能要满足供电产品的要求外,其自身的保护
措施也非常重要,如过压、过流、过热保护等。一旦电子产品出现故障时,如电子产品输入
侧短路或输出侧开路时,则电源必须关闭其输出电压,才能保护功率MOSFET 和输出侧设备
等不被烧毁,否则可能引起电子产品的进一步损坏,甚至引起操作人员的触电及火灾等现象,
因此,开关电源的过流保护功能一定要完善。
      1 开关电源中常用的过流保护方式
      过电流保护有多种形式,如图1 所示,可分为额定电流下垂型,即フ字型;恒流型;恒
功率型,多数为电流下垂型。过电流的设定值通常为额定电流的110%~130%。一般为自动
恢复型。
图1 中①表示电流下垂型,②表示恒流型,③表示恒功率型。
图1 过电流保护特性
      1.1 用于变压器初级直接驱动电路中的限流电路
      在变压器初级直接驱动的电路(如单端正激式变换器或反激式变换器)的设计中,实现
限流是比较容易的。图2 是在这样的电路中实现限流的两种方法。
图2 电路可用于单端正激式变换器和反激式变换器。图2(a)与图2(b)中在MOSFET
的源极均串入一个限流电阻Rsc,在图2(a)中,Rsc 提供一个电压降驱动晶体管S2 导通,在
图2(b)中跨接在Rsc 上的限流电压比较器,当产生过流时,可以把驱动电流脉冲短路,起
到保护作用。
图2(a)与图2(b)相比,图2(b)保护电路反应速度更快及准确。首先,它把比较
放大器的限流驱动的门槛电压预置在一个比晶体管的门槛电压Vbe 更精确的范围内;第二,它
把所预置的门槛电压取得足够小,其典型值只有100mV~200mV,因此,可以把限流取样电阻
Rsc 的值取得较小,这样就减小了功耗,提高了电源的效率。
(a) 晶体管保护
(b) 限流比较器保护
图2 在单端正激式或反激式变换器电路中的限流电路
当AC 输入电压在90~264V 范围内变化,且输出同等功率时,则变压器初级的尖峰电流
相差很大,导致高、低端过流保护点严重漂移,不利于过流点的一致性。在电路中增加一个
取自+VH 的上拉电阻R1,其目的是使S2 的基极或限流比较器的同相端有一个预值,以达到高
低端的过流保护点尽量一致。
      1.2 用于基极驱动电路的限流电路
      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利用基极驱动电路把电源的控制电路和开关晶体管隔离开来。变换
器的输出部分和控制电路共地。限流电路可以直接和输出电路相接,其电路如图3 所示。在
图3 中,控制电路与输出电路共地。工作原理如下:
图3 用于多种电源变换器中的限流电路
电路正常工作时,负载电流IL 流过电阻Rsc 产生的压降不足以使S1 导通,由于S1 在截止
时IC1=0,电容器C1 处于未充电状态,因此晶体管S2 也截止。如果负载侧电流增加,使IL 达
到一个设定的值,使得ILRsc=Vbe1+Ib1R1,则S1 导通,使电容器C1 充电,其充电时间常数τ=R2C1,
C1 上充满电荷后的电压是VC1=Ib2R4+Vbe2。在电路检测到有过流发生时,为使电容器C1 能够快
速放电,应当选择R4n <<R3。R2 的选用原则为Ib1max=(Vin-Vbe1)/R1,IC1=β×Ib1max,则R2≥(Vin
-Vcesat1)R1/(V1-Vbe1)。如果参数设计正确,由VC1 所产生的偏压足以使S2 快速进入导通状
态,通过S2 的集电极输出可以进一步关闭PWM 的驱动信号。当过载现象解除后,电路可以自
动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
      1.3 无功率损耗的限流电路
      上述两种过流保护比较有效,但是Rsc 的存在降低了电源的效率,尤其是在大电流输出的
情况下,Rsc 上的功耗就会明显增加。图4 电路利用电流互感器作为检测元件,就为电源效率
的提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图4 电路工作原理如下:利用电流互感器T2 监视负载电流IL,IL 在通过互感器初级时,
把电流的变化耦合到次级,在电阻R1 上产生压降。二极管D3 对脉冲电流进行整流,经整流后
由电阻R2 和电容C1 进行平滑滤波。当发生过载现象时,电容器C1 两端电压迅速增加,使齐纳
管D4 导通,驱动晶体管S1 导通,S1 集电极的信号可以用来作为电源变换器调节电路的驱动信
号。
图4 无功耗限流电路
电流互感器可以用铁氧体磁芯或MPP 环型磁芯来绕制,但要经过反复实验,以确保磁芯
不饱和。理想的电流互感器应该达到匝数比是电流比。通常互感器的Np=1,Ns=NpIpR1/(Vs+VD3)。
具体绕制数据最后还要经过实验调整,使其性能达到最佳状态。
     1.4 用555 做限流电路
图5 为555 集成时基电路的基本框图。
图5 555 集成时基电路的基本框图
555 集成时基电路是一种新颖的、多用途的模拟集成电路,有LM555,RCA555,5G1555
等,其基本性能都是相同的,用它组成的延时电路、单稳态振荡器、多谐振荡器及各种脉冲
调制电路,用途十分广泛,也可用于直接变换器的控制电路。
555 时基电路由分压器R1、R2、R3,两个比较器,R-S 触发器以及两个晶体管等组成,电
路在5~18V 范围内均能工作。分压器提供偏压给比较器1 的反相输入端,电压为2Vcc/3,提
供给比较器2 的同相输入端电压为Vcc/3,比较器的另两个输入端脚2、脚6 分别为触发和门
限,比较器输出控制R-S 触发器,触发器输出供给输出级以及晶体管V1 的基极。当触发器输
出置高时,V1 导通,接通脚7 的放电电路;当触发器输出为低时,V1 截止,输出级提供一个
低的输出阻抗,并且将触发器输出脉冲反相。当触发器输出置高时,脚3 输出的电压为低电
平,触发器输出为低时,脚3 输出的电压为高电平。输出级能够提供的最大电流为200mA,
晶体管V2 是PNP 管,它的发射极接内部基准电压Vr,Vr 的取值总是小于电源电压Vcc,因此,
若将V2 的基极(脚4 复位)接到Vcc 上,V2 的基—射极为反偏,晶体管V2 截止。
图6 为用555 做限流保护的电路,其工作原理如下:UC384X 与S1 及T1 组成一个基本的
PWM 变换器电路。UC384X 系列控制IC 有两个闭环控制回路,一个是输出电压Vo 反馈至误差
放大器,用于同基准电压Vref 比较之后产生误差电压(为了防止误差放大器的自激现象产生,
直接把脚2 对地短接);另一个是变压器初级电感中的电流在T2 次级检测到的电流值在R8
及C7 上的电压,与误差电压进行比较后产生调制脉冲的脉冲信号。当然,这些均在时钟所设
定的固定频率下工作。UC384X 具有良好的线性调整率,能达到0.01%/V;可明显地改善负
载调整率;使误差放大器的外电路补偿网络得到简化,稳定度提高并改善了频响,具有更大
的增益带宽乘积。UC384X 有两种关闭技术;一是将脚3 电压升高超过1V,引起过流保护开
关关闭电路输出;二是将脚1 电压降到1V 以下,使PWM 比较器输出高电平,PWM 锁存器复位,
关闭输出,直到下一个时钟脉冲的到来,将PWM 锁存器置位,电路才能重新启动。电流互感
器T2 监视着T1 的尖峰电流值,当发生过载时,T1 的尖峰电流迅速上升,使T2 的次级电流上升,
经D1 整流,R9 及C7 平滑滤波,送到IC1 的脚3,使IC1 的脚1 电平下降(注意:接IC1 脚1 的
R3,C4 必须接成开环模式,如接成闭环模式则过流时555 的脚7 放电端无法放电)。IC1 的脚
1 与IC2 的脚6 相连接,使IC2 的比较器1 同相输入端的电压降低,触发器Q 输出高电平,V1
导通,IC2 的脚7 放电,使IC1 的脚1 电平被拉低于1V,则IC1 输出关闭,S1 因无栅极驱动信
号而关闭,使电路得到保护。若过流不消除,则重复上述过程,IC1重新进入启动、关闭、再
启动、再关闭的循环状态,即“打嗝”现象。而且,过负载期间,重复进行着启振与停振,
但停振时间长,启振时间短,因此电源不会过热,这种过负载保护称为周期保护方式(当输
入端输入电压变化范围较大时,仍可使高、低端的过流保护点基本相同)。其振荡周期由555
单稳多谐振荡器的RC 时间常数τ 决定,本例中τ=R1C1,直到过载现象消失,电路才可恢复
正常工作。电流互感器T2 的选择同1.3 的互感器计算方法。
图6 用555 做限流保护电路
图6 电路,可以用在单端反激式或单端正激式变换器中,也可用在半桥式、全桥式或推
挽式电路中,只要IC1 有反馈控制端及基准电压端即可,当发生过流现象时,用555 电路的
单稳态特性使电路工作在“打嗝”状态下。
      1.5 几种过流保护方式的比较
            几种过流保护方式的比较
电路模式              所用元器件 调试难易程度 保护性能 功耗 对效率的影响
电阻初级限流电路       少               易                差       大          较大
基极驱动限流电路       较少          较易               较差    较大          大
无功耗限流电路          较多          较易               较好    较小         较小
用555 作限流电路       多             易                   好       小             小

网友:

不错啊,楼主辛苦了!

网友:

写得不错! 辛苦辛苦!!

网友:

没图?

网友:

没图说明很有可能是从别的地方copy过来的,图就懒得发了。

网友:

很好的教程谢谢

网友:

建议LZ把图也传上啊。呵呵

网友:

图在我的电脑上。。。。。要的传给你

网友:

图呢?还是传上吧!

网友:

要图的顶呀

网友:

没有图怎么学啊

网友:

怎么联系版主啊??

网友:

楼主,请教您一个问题: 在我使用的一块电路中,有一颗耐压值16V ,容量为100UF得电源网络格里坦电容, 该电源网络的工作电压是12.75V,经常有钽电容烧坏情况出现。 请问:1.在这个电路中,该电容是否选择合理? 2.电路设计中,电容参数选择有什么规范? 谢谢!

网友:

电容参数选择看耐压。。。和你要电容的作用。。。

网友:

斑竹我需要图!!!! huian1985@126.com 3Q!!!!

网友:

为我的汗水鼓一巴掌

网友:

斑竹给个图啊!谢谢 Eail:zhouyumeng226@163.com

网友:

嘻嘻,来了

网友:

没图没法学啊...5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