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8型LVDT信号调理电路的原理与应用

楼主:
 摘要:介绍AD698型线性位移差分变压器(LVDT)专用信号调理电路,应用AD698可简化电路的设计.并给出AD698的工作原理,介绍其典型应用。

    关键词:线位移差动变压器 信号调理 传感器

网友:

东西呢?????

网友:
AD698与电感式传感器

由于电感传感器的阻抗不匹配,通过阻抗匹配电路把传感器与AD698连接起来,现在出现了几个问题:一、当抬起传感器离开中心位置时,影响激励信号(激励信号的有效值是3。4V)变化10mv 。请问这会影响AD698的输出吗,比如稳定性能,应如何改进。二、现在知道传感器的中心抽头在最大量程位置时的有效值大于100mv,AD698的输出(直流)量程应为0-2.5V,现在要它在0.5mv内稳定(大约在5分钟内不超过0.5mv),AD698能达到吗?我现在通过我的电路不能达到。请高手指点下。三、发现中心抽头为处于0Ve

网友:
发现在此处的稳定性能比其它地方的差,又是什么原因?四,有没有更现实的方法,不接传感器就能试出AD698的稳定性能,现在我排除不了是AD698的问题,还是阻抗匹配出了问题,或是传感器出了问题(估计传感器的问题可能性小,已换过两个传感器都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