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线路常用的方法

楼主:
第一,断线的连接:在清理完烧毁线路部分的残渣后,可以选用以下方法连接断线。
1.最简单的就是"飞线法",找一根导线,直接将烧断的线路连起来焊接上即可。
2.如果烧断的线路断头两端距离较近,可以从导线中抽出一根芯线,将断开的线路连接并焊接上即可。
3.如果断线距离非常近,可以使用"导电银漆"进行连接。在电脑城可以购买到"导电银漆",用针尖蘸上一点,画在线路两个断头间即可。
第二,通常板卡上都有过流过压保护电路,起保护板卡的作用。当遇到板卡烧坏,用户应该首先检查保护电路。
维修实例
笔者打算使用方便的前置USB接口,于是到电脑城选购了一款新机箱。回家安装完毕,结果通电后系统没有启动,过一会儿,突然闻到一股糊味,接着主机开始往外冒烟。
断电后,笔者仔细检查了机箱内配件的情况。经替换法检查后,发现内存、显卡、CPU都没有损坏,硬盘也完好,最后发现是主板烧坏了。在主板的背面,一条连线已经烧得面目全非。
先用小锯条切断主板上烧坏连线的两端,然后清除烧坏的连线和残渣,找一段长度适中粗细相宜的导线(笔者使用的是40芯硬盘数据线中分出的一根),然后分别给断开的连线和准备好的导线两端上锡,焊接。
烧断的连线已经处理完毕,接下来通电开机(没有将主板放入机箱),结果主板还是不工作。估计主板除这条连线外,可能还有其它元件已经损坏。
仔细分析,作为有完善保护电路的主板,当电流突然增大时,保护电路是最容易被损坏的。那么和这条烧坏导线连接的电感、电阻或三极管等元件是否损坏,导致主板不能工作呢?仔细观察主板没发现故障点,用万用表测量也没发现问题;由于主板采用多层PCB板结构,观察和测量不能仅局限在能看到的相连部分,看不到的部分(通过中间的信号层连接到其它地方)也可能存在问题。再说主板一开始通电就被烧坏,而且烧坏线路相连的是电源接口(另外从连线较宽,且和滤波电容正极相连可以看出是电源线),因此笔者把观察和测量重点放在主板的电源部分。仔细检查发现在主板电源接口边上有个标记为L16电感炸裂,用同型号电感更换,通电开机,一切恢复正常,故障排除。
分析故障原因,最大的嫌疑就是新购机箱。笔者对照主板上预留的螺孔,仔细检查机箱里的支撑螺钉,原来"纵火"的真凶在这里。机箱的支撑螺钉比主板上预留的螺孔多一个,而多出来的这颗支撑螺钉正好造成主板背面的电路短路,从而导致主板烧毁。取下多余螺钉,将主板装上,再次开机,故障排除,系统恢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