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数字电源控制环路设计的问题,请教各位大虾!!!急!!!

楼主:
      我最近在做一个有关数字电源的设计。主电路是BUCK电路。在空载的时候,输出电压基本是稳定的。在加上小负载的时候,输出电压波形还是可以,但随着负载的加大,就不稳定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控制环路没有设计好吗?我用的控制环路就是一般的电压反馈和基准值比较,误差信号经过PI,和三角波比较,来驱动开关的
       希望各位大虾帮帮忙啊!!急!!!

网友:

有没稳流呢?

网友:

本问题发题人已加我qq解决

网友:

哦,楼上很热心,这种精神值得发扬啊

网友:

呵呵,神龙就是我啊

网友:

啊?建议版主能论坛上回答也好啊,让后学有个借鉴的机会,利国利民的好事啊,嘿嘿!

网友:

也好,以后能论坛说的我就说咯

网友:

回了,看了不回很不好.一落千丈

网友:

那就在论坛里讲一下吧。偶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