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放大器设计与制作

楼主:
高频放大器设计与制作
2-1 高频信号放大器所应具备的特征
    放大电路可以说是模拟信号处理电路的基本单元,尤其对高频接收机与发射机而言。在接收机里,放大电路要将从天线所输入的μV单位的小信号加以放大,在发射机方面,功率放大电路也要将信号放大至以W为单位的信号级别。
    在本章中,将依次分析小信号高频放大器,宽频带放大器,功率放大器等3种不同类型的放大电路。
    2-1 在高频放大电路所要求的特性
    对於所使用的频带的功率增益要高
    在直流放大和低频放大电路中,增益(Gain)一般是指电压增益;而在高频率电路中,增益一般常用功率增益来表示。
    例如,在图2-1所示的电路中,由天线所输入的信号为-30dBm(0.00lmW),当高频放大器的功率增益为25dB时,输出信号变成为-5dBm
2-1 高频电路的增益为功率增益(在高频放大器中,一般是以每级功率增益限制在20~30dB的程度来设计。如图若输入信号为-30dBm,增益为25dB时,放大後的信号成为-5dBm)
    产生的杂讯要很小
    S/N称为信噪比,常用于表示信号的品质,反映具体信号中有用信号和杂讯的比率。
如图2-2所示,由於放大器在放大信号的同时,内部本身也会产生杂讯,故信号在输出端较之输入端的S/N值要小,品质会变差。
    对於由於放大而造成信号S/N变化,可以用杂讯指数NF表示。理想放大器的NF0dB
2-3所示的为改善NF的例子,在杂讯指数为8dB的接收机,连接前置放大器(pre-amplifier)的高频放大器。此时的前置放大器的NF2dB,功率增益为25dB。因此,连接前置放大器後的NF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将数值代人此公式,可以得到连接前置放大器後的NF成为
    NF=10log[1.58+(6.3-1)/316]=2.03dB

由此可以看出,加入前置放大器,可以改善全体的NF,而得到高增益,低杂讯的放大器。
    2-2放大器的杂讯指数NF(S/N为表示信号品质的值。在高频放大器中,由於放大器内部会产生杂讯,导致S/N恶化。利用杂讯指数NF,可以分析由於内部杂讯而使S/N降低的情况。内部没有杂讯的放大器称为理想放大器,其NF0dB)
2-3 改善杂讯指数NF

    截取点(IPintercept point)要高
    高频放大电路的输入信号有很多复杂成分,尤其是在高频放大电路的选择性在不很高时,更有可能输入多种成分的输入信号。
    因此,在高频放大电路中,由於多种成分的信号间会互相干扰而产生多余的信号。另外,由於放大电路的非直线部分也会产生高谐波,这些信号互调,也会产生多余的信号。
    由于以上情况的存在,所产生的信号成为对於接收机造成干扰的假像(SpuriOtIS)成分、高谐波成分等杂讯。在这里,把影响最严重的3次互调失真成分与信号进行比较,这以比较可以用截取点(Intercept Point)表示。
    2-4所示的为截取点的方法。在图上的信号电平与3次相互调变失真的电平相等的点,称为截取点。由於实际的放大器电平已达饱和,因此用虚线所示的假想延长线来求出截取点。
2-4 截取点(在高频放大电路中,目的信号以外的干扰信号成分称为假像成分,假像成分中,最构成问题的是第3次互调失真。基本信号与第3次互调失真泣准为相同的点,称的为截取点。)
小结:在实际的高频放大电路设计中,最重要的是要针对以上三点来展开设计,这很重要。

网友:

能不能给个设计好的例子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