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6-09-17):
新手求教
刚学模电,遇到了问题,望各位帮助,就是关于pn结正向偏置时我对回路进行了基尔霍夫电压定理检验时想不通了,为什么回路电压降不为零,还有的去哪了?

网友A:
正向偏置时,PN结变薄 但还是有电阻的呀,因为有少数载流子运动形成的呀,你可以理解为正向偏置时电阻变小,(但不是变为0) 反向时电阻变大,那正向偏置时电阻不为0,电压也就不0了。

网友:
介绍你去看看 模拟电路基础教程! 电子书 这个贴子 里面讲的很详细

楼主(2006-10-20):
谢谢版主,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