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语言问题

楼主:
请问都什么芯片支持支持汇编,什么支持c语言
我是在校生,学的是汇编,可是看论坛很多提到c语言
我不知道再修c的必要行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是哪个学校的? 单片机用C和汇编语言混合编程,用途比较广

网友:

先学汇编,再学C

网友:

c是比汇编高级的语言,语句的灵活运用,能简单的实现需要做的运算,功能很强大,但它最终还是要编译成汇编,在编译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汇编代码会比直接用汇编实现要复杂得多, 而汇编则很好的控制程序所占有的空间。 所以请根据自己的要求灵活选择。如果汇编学得好的话,我看并无学C的必要。

网友:

我想要真正成为高手 两个都要学

网友:

谢谢指导啊 我也在学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