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谢谢

楼主:
各位高手.我用7135芯片需要-5V电源.但用变压器只能提供+5V电压.怎么把+5V转换成-5V呢?用芯片能实现吗?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OP07 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用松下的一个电源转换IC可以了,KWDXX什么的就是了 我用过的是KWD15-1212支持的电压是+12V,-12V,5V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呢,已经过时了

网友:

用7905

网友:

我从网上查到好多电压转换的芯片,不过怎么都看不出区别呀?例如MAX639与MAX1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