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正弦波移相电路

楼主:
请问谁有正弦波移相电路??输入为10V 50Hz的正弦波 经过电路变换能够使正弦波相位水平的移动就行

网友:
标准集成电路 运算放大器 数据手册(中文)

网友:
古老的实用电路

这是一个实际使用过的电路,用在电视中心的同步信号发生器上的(60年代)。
当时的电视信号的场频要锁定在市电50Hz上,而且要求锁定相位可调。这个电路的相位调整范围>45度。但是随着相位调整,输出幅度也要有些变化。(如果是45度,幅度变动范围是70%。
RC之间的相位关系,导前/滞后可能有错,但不影响分析和使用。
后面接什么要看你的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