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调制冷量和制冷面积的关系

楼主(2006-09-28):
求助:空调制冷量和制冷面积的关系
那位高手可以为俺简略的回答一下:空调制冷量和制冷面积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如果是家用的话,空调制冷量与房间
面积
、密封情况、人员多少、阳光照射程度等因素直接相关。
如果是车用,1.6排量以下的汽车空调制冷相对来说有可能会差点,但发动机只是间接原因,因为考虑到发动机的功率余量本身就小,为了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对行驶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相对来说,有的小排量的汽车配的空调压缩机也会小一点,相对来说制冷的效果也会差一点,但一般也够用的了.
相对起来 排量大的车带空调要爽一点 毕竟车还是要开的 不会让空调把车拖得走不动的 所以一般大排量的车配的压缩机会大一点 相应的就凉快一点 这是相对关系。

网友B(2008-05-09):
大约:1平方按100大卡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