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常用知识

楼主:
刘志:13611616628       上海常祥实业有限公司  (http://www.cncun.cn

SMT常用知识
1. 一般来说,SMT车间规定的温度为25±3℃。
2. 锡膏印刷时,所需准备的材料及工具锡膏、钢板﹑刮刀﹑擦拭纸、无尘纸﹑清洗剂﹑搅拌刀。
3. 一般常用的锡膏合金成份为Sn/Pb合金,且合金比例为63/37。
4. 锡膏中主要成份分为两大部分锡粉和助焊剂。
5. 助焊剂在焊接中的主要作用是去除氧化物﹑破坏融锡表面张力﹑防止再度氧化。
6. 锡膏中锡粉颗粒与Flux(助焊剂)的体积之比约为1:1, 重量之比约为9:1。
7. 锡膏的取用原则是先进先出。
8. 锡膏在开封使用时,须经过两个重要的过程回温﹑搅拌。
9. 钢板常见的制作方法为﹕蚀刻﹑激光﹑电铸。
10. SMT的全称是Surface mount(或mounting) technology,中文意思为表面粘着(或贴装)技术。
11. ESD的全称是Electro-static discharge, 中文意思为静电放电。
12. 制作SMT设备程序时, 程序中包括五大部分, 此五部分为PCB data; Mark data; Feeder data; Nozzle data; Part data。
13. 无铅焊锡Sn/Ag/Cu 96.5/3.0/0.5的熔点为 217C。
14. 零件干燥箱的管制相对温湿度为 < 10%。
15. 常用的被动元器件(Passive Devices)有:电阻、电容、点感(或二极体)等;主动元器件(Active Devices)有:电晶体、IC等。
16. 常用的SMT钢板的材质为不锈钢。
17. 常用的SMT钢板的厚度为0.15mm(或0.12mm)。
18. 静电电荷产生的种类有摩擦﹑分离﹑感应﹑静电传导等﹔静电电荷对电子工业的影响为﹕ESD失效﹑静电污染﹔静电消除的三种原理为静电中和﹑接地﹑屏蔽。
19. 英制尺寸长x宽0603= 0.06inch*0.03inch﹐公制尺寸长x宽3216=3.2mm*1.6mm。
20. 排阻ERB-05604-J81第8位码“4”表示为4 个回路,阻值为56欧姆。电容ECA-0105Y-M31容值为C=105PF=1NF =1X10-6F。
21. ECN中文全称为﹕工程变更通知单;SWR中文全称为﹕特殊需求工作单﹐必须由各相关部门会签, 文件中心分发, 方为有效。
22. 5S的具体内容为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
23. PCB真空包装的目的是防尘及防潮。
24. 品质政策为﹕全面品管﹑贯彻制度﹑提供客户需求的品质﹔全员参与﹑及时处理﹑以达成零缺点的目标。
25. 品质三不政策为﹕不接受不良品﹑不制造不良品﹑不流出不良品。
26. QC七大手法中鱼骨查原因中4M1H分别是指(中文): 人﹑机器﹑物料﹑方法﹑环境。
27. 锡膏的成份包含﹕金属粉末﹑溶济﹑助焊剂﹑抗垂流剂﹑活性剂﹔按重量分﹐金属粉末占85-92%﹐按体积分金属粉末占50%﹔其中金属粉末主要成份为锡和铅, 比例为63/37﹐熔点为183℃。
28. 锡膏使用时必须从冰箱中取出回温4-6小时, 目的是﹕让冷藏的锡膏温度回复常温﹐以利印刷。如果不回温则在PCBA进Reflow后易产生的不良为锡珠。
29. 机器之文件供给模式有﹕准备模式﹑优先交换模式﹑交换模式和速接模式。
30. SMT的PCB定位方式有﹕真空定位﹑机械孔定位﹑双边夹定位及板边定位。
31. 丝印(符号)为272的电阻,阻值为 2700Ω,阻值为4.8MΩ的电阻的符号(丝印)为485。
32. BGA本体上的丝印包含厂商﹑厂商料号﹑规格和Datecode/(Lot No)等信息。
33. 208pinQFP的pitch为0.5mm。
34. QC七大手法中, 鱼骨图强调寻找因果关系;
35. CPK指: 目前实际状况下的制程能力;
36. 助焊剂在恒温区开始挥发进行化学清洗动作;
37. 理想的冷却区曲线和回流区曲线镜像关系;
38. Sn62Pb36Ag2之焊锡膏主要试用于陶瓷板;
39. 以松香为主的助焊剂可分四种: R﹑RA﹑RSA﹑RMA;
40. RSS曲线为升温→恒温→回流→冷却曲线;
41. 我们现使用的PCB材质为FR-4;
42. PCB翘曲规格不超过其对角线的0.7%;
43. STENCIL制作激光切割是可以再重工的方法;
44. 目前计算机主板上常用的BGA球径为0.76mm;
45. ABS系统为绝对坐标;
46. 陶瓷芯片电容ECA-0105Y-K31误差为±10%;
47. 目前使用的计算机的PCB, 其材质为: 玻纤板;
48. SMT零件包装其卷带式盘直径为13寸、7寸;
49. SMT一般钢板开孔要比PCB PAD小4um可以防止锡球不良之现象;
50. 按照《PCBA检验规范》当二面角>90度时表示锡膏与波焊体无附着性;
51. IC拆包后湿度显示卡上湿度在大于30%的情况下表示IC受潮且吸湿;
52. 锡膏成份中锡粉与助焊剂的重量比和体积比正确的是90%:10% ,50%:50%;
53. 早期之表面粘装技术源自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军用及航空电子领域;
54. 目前SMT最常使用的焊锡膏Sn和Pb的含量各为: 63Sn+37Pb;
55. 常见的带宽为8mm的纸带料盘送料间距为4mm;
56.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业界中新出现一种SMD, 为“密封式无脚芯片载体”, 常以HCC简代之;
57. 符号为272之组件的阻值应为2.7K欧姆;
58. 100NF组件的容值与0.10uf相同;
59. 63Sn+37Pb之共晶点为183℃;
60. SMT使用量最大的电子零件材质是陶瓷;
61. 回焊炉温度曲线其曲线最高温度215C最适宜;
62. 锡炉检验时,锡炉的温度245℃较合适;
63. 钢板的开孔型式方形﹑三角形﹑圆形,星形,本磊形;
64. SMT段排阻有无方向性无;
65. 目前市面上售之锡膏,实际只有4小时的粘性时间;
66. SMT设备一般使用之额定气压为5KG/cm2;
67. SMT零件维修的工具有﹕烙铁﹑热风拔取器﹑吸锡枪、镊子;
68. QC分为﹕IQC﹑IPQC﹑.FQC﹑OQC;
69. 高速贴片机可贴装电阻﹑电容﹑ IC﹑晶体管;
70. 静电的特点﹕小电流﹑受湿度影响较大;
71. 正面PTH, 反面SMT过锡炉时使用何种焊接方式扰流双波焊;
72. SMT常见之检验方法: 目视检验﹑X光检验﹑机器视觉检验
73. 铬铁修理零件热传导方式为传导+对流;
74. 目前BGA材料其锡球的主要成Sn90 Pb10;
75. 钢板的制作方法雷射切割﹑电铸法﹑化学蚀刻;
76. 迥焊炉的温度按: 利用测温器量出适用之温度;
77. 迥焊炉之SMT半成品于出口时其焊接状况是零件固定于PCB上;
78. 现代质量管理发展的历程TQC-TQA-TQM;
79. ICT测试是针床测试;
80. ICT之测试能测电子零件采用静态测试;
81. 焊锡特性是融点比其它金属低﹑物理性能满足焊接条件﹑低温时流动性比其它金属好;
82. 迥焊炉零件更换制程条件变更要重新测量测度曲线;
83. 西门子80F/S属于较电子式控制传动;
84. 锡膏测厚仪是利用Laser光测: 锡膏度﹑锡膏厚度﹑锡膏印出之宽度;
85. SMT零件供料方式有振动式供料器﹑盘状供料器﹑卷带式供料器;
86. SMT设备运用哪些机构: 凸轮机构﹑边杆机构﹑螺杆机构﹑滑动机构;
87. 目检段若无法确认则需依照何项作业BOM﹑厂商确认﹑样品板;
88. 若零件包装方式为12w8P, 则计数器Pinth尺寸须调整每次进8mm;
89. 迥焊机的种类: 热风式迥焊炉﹑氮气迥焊炉﹑laser迥焊炉﹑红外线迥焊炉;
90. SMT零件样品试作可采用的方法﹕流线式生产﹑手印机器贴装﹑手印手贴装;
91. 常用的MARK形状有﹕圆形,“十”字形﹑正方形,菱形,三角形,万字形;
92. SMT段因Reflow Profile设置不当, 可能造成零件微裂的是预热区﹑冷却区;
93. SMT段零件两端受热不均匀易造成﹕空焊﹑偏位﹑墓碑;
94. 高速机与泛用机的Cycle time应尽量均衡;
95. 品质的真意就是第一次就做好;
96. 贴片机应先贴小零件,后贴大零件;
97. BIOS是一种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全英文为:Base Input/Output System;
98. SMT零件依据零件脚有无可分为LEAD与LEADLESS两种;
99. 常见的自动放置机有三种基本型态, 接续式放置型, 连续式放置型和大量移送式放置机;
100. SMT制程中没有LOADER也可以生产;
101. SMT流程是送板系统-锡膏印刷机-高速机-泛用机-迥流焊-收板机;
102. 温湿度敏感零件开封时, 湿度卡圆圈内显示颜色为蓝色,零件方可使用;
103. 尺寸规格20mm不是料带的宽度;
104. 制程中因印刷不良造成短路的原因﹕a. 锡膏金属含量不够,造成塌陷b. 钢板开孔过大,造成锡量过多c. 钢板品质不佳,下锡不良,换激光切割模板d. Stencil背面残有锡膏,降低刮刀压力,采用适当的VACCUM和SOLVENT
105. 一般回焊炉Profile各区的主要工程目的:a.预热区;工程目的:锡膏中容剂挥发。b.均温区;工程目的:助焊剂活化,去除氧化物;蒸发多余水份。c.回焊区;工程目的:焊锡熔融。d.冷却区;工程目的:合金焊点形成,零件脚与焊盘接为一体;
106. SMT制程中,锡珠产生的主要原因﹕PCB PAD设计不良、钢板开孔设计不良、置件深度或置件压力过大、Profile曲线上升斜率过大,锡膏坍塌、锡膏粘度过低。

网友:

顾霭云《SMT 无铅焊接技术》设计 主办单位:北京昂讯科技有限公司 培训时间:2006年11月24-25日(两天) 培训地点:北京清华园宾馆 联系电话:010-62247628 010-62254817 联 系 人: 刘芳 网 站:www.angxun.com.cn 培训 对象: 从事电子产品的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工艺工程师、设备工程师、品质工程师、硬件工程师、测试工程师和生产工程师等 讲 师:顾霭云 北京昂讯科技:我们专注电子行业的EMC电磁兼容设计、电子产品可靠性设计无铅焊接、安规工程实践,服务于企业民品/军品 教学大纲:本次培训课程大纲可以根据学员的需求而进行授课,增强培训课程的针对性,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工作效率。请各位学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本次“《SMT 无铅焊接技术》”有什么要求,工作中遇到什么困扰,通过培训回执发给我们,我们可以对授课大纲加以修改,尽可能满足学员的要求,以下授课大纲供参考。 一.锡焊机理与焊点可靠性分析 1.概述 2.锡焊机理 3.焊点可靠性分析 4.关于无铅焊接机理 5.锡基焊料特性 二.SMT关键工序-再流焊工艺控制 1. 再流焊原理 2. 再流焊工艺特点 3. 再流焊的工艺要求 4. 影响再流焊质量的因素 5. 如何正确测试再流焊实时温度曲线 包括:热偶测温原理、固定方法、注意事项、如何获得精确的测试数据等 6. 如何正确分析与调整再流焊温度曲线 7. SMT再流焊接中常见的焊接缺陷分析与预防对策 三.波峰焊工艺 1. 波峰焊原理 2. 波峰焊工艺对元器件和印制板的基本要求 3. 波峰焊材料 4. 波峰焊工艺流程 5. 波峰焊操作步骤 7. 波峰焊工艺参数控制要点 8. 波峰焊常见焊接缺陷分析及预防对策 9 .无铅波峰焊特点及对策 四.无铅焊接的特点及工艺控制 1.无铅工艺与有铅工艺比较 2.无铅焊接的特点 (1)从再流焊温度曲线分析无铅焊接的特点 (2) 无铅波峰焊特点及对策 3.无铅焊接对焊接设备的要求 4.无铅焊接工艺控制 (1)无铅PCB设计(2)印刷工艺(3)贴装 (4)再流焊(5)波峰焊(6)检测(7)无铅返修 5.过渡阶段有铅、无铅混用应注意的问题.问题举例及解决措施 五.焊点质量评定及IPC-A-610C(D)介绍 1.焊点质量评定 2.IPC-A-610C简介 3.IPC-A-610D简介 (1) D版IPC-A-610标准的修订背景 (2) IPC-A-610D做了哪些修订? (3) IPC-A-610D焊点可接收要求 (举例) (4) 焊接缺陷举例 六.通孔元件再流焊工艺及部分问题解决方案实例 1. 通孔元件再流焊工艺 2. 部分问题解决方案实例 ? 案例1 “爆米花”现象解决措施 ? 案例2 元件裂纹缺损分析 ? 案例3 连接器断裂问题 ? 案例4 金手指沾锡问题 ? 案例5 抛料的预防和控制 ? 案例6 0201的印刷和贴装 ? 案例7 QFN的印刷、贴装和返修 七.无铅生产物料管理 1.元器件采购技术要求 2.无铅元器件、PCB、焊膏的选择与评估 3.表面组装元器件的运输和存储 4. SMD潮湿敏感等级及去潮烘烤原则 5.从有铅向无铅过度时期生产线管理,材料兼容性、材料识别、元器件编号方式、材料控制自动化 八.问题讨论 另: 庄奕琪《电子元器件应用可靠性技术》设计培训正在报名 昂讯科技2006年10月13-14白同云《EMC(电磁兼容)设计》报名中

网友:

这需要更好的学习资料才行啊

网友:

SMT常用知识不错

网友:

是这样子.但不够详细! 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基本知识 但我早已过了基本了阶段了 只是路过来顶下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垫脚石有志于烈士墓咸菜南太平洋南太平洋垮掉朦胧

网友:

开花期拥有一塌胡涂一直在接受能力拥有不远万里

网友:

好东西啊!!! 谁有XPM2回流炉的中文资料啊?? 拜托高手传点给俺!!!! 谢了................

网友:

xuexi

网友:

正需要啊,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