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PIN衰减器 PIN移相器?

楼主(2006-10-05):
请问什么是PIN衰减器 PIN移相器?
请问什么是PIN衰减器 PIN移相器?

网友:
就是用PIN二极管组成的衰减器和移相器。网上资料很多。google一下就好了

网友A(2006-11-07):
PIN二极管有正向阻性负向容性的性质,因此只要正向并联PIN,负向串联PIN就是衰减器了

网友B:
我制作过GaAs PIN 二极管,这位老兄的问题能具体点吗?我们也好有的放矢

网友C(2007-03-18):
pin二极管好像是在PN结间插入了段本征半导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