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4~20mA模拟串口模块及其应用

楼主:
DH420mA模拟串口模块及其应用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方舟公司    李德辉

摘要:二线制420mA模拟串口环路作为电流遥测技术标准,以其众多优点得到广泛应用,本文介绍的DH420DH420mA模拟串口模块与无源交流隔离传感器的组合,不但解决了交流电流电压信号的二线制420mA环路遥测问题,而且成本低,性价比高。本文简要介绍了这种模块的应用与测试,供读者选用参考。

关键词:420m恒流环        典型应用电路       测试电路

概述

标准化的模拟信号电流值为420mA的环路在发送数据以及控制那些易于以这一标准接受指令的某些执行器的过程中有广泛的应用。在国际上已做为模拟信号中的电流遥测技术标准。在利用两根导线的电流遥测电路中,工作电源与示读装置,包括传感器和发送导线的任何其他电阻都是相串联在环路内。其优点:1、不易受寄生热电偶和沿电线电阻压降和温漂的影响,可用非常便宜的更细的导线;2、在电流源输出电阻足够大时,经磁场耦合感应到导线环路内的电压,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干扰源引起的电流极小,一般利用双绞线就能降低干扰;3、电容性干扰会导致接收器电阻有关误差,对于420mA环路,接收器电阻通常为250Ω(取样Uout=15V)这个电阻小到不足以产生显著误差,因此,可以允许的电线长度比电压遥测系统更长更远;4、各个单台示读装置或记录装置可以在电线长度不等的不同通道间进行换接,不因电线长度的不等造成精度的差异;5、将4mA用于零电平,使判断开路或传感器损坏十分方便(0mA状态)。

DH420mA模拟串口模块是为实现无源交流隔离传感器(互感原理)的二线制电流遥测技术手段而定型生产的单片模块产品,无源交流隔离传感器输入的电流信号经整流滤波和I/V转换后输出一个随I1线性变化的直流电压信号U2U2作为浮地压控信号控制该模块输出420mA的电流环路(如图1所示)。该模块实现了无源交流隔离传感器信号变换为两根连接线路发送的呈比例的环路电流,接受器通过测量已知电阻RL两端的压降对环路电流进行检测(如图2所示)。

1.         主要技术指标

额定环路电流:DC420mA(静态、满程可调节)

额定控制端电压:DC05V±10%(静态、满程可调节)

额定工作电压:+24V±10%

电源功耗:静态4mA,动态时相等与环路电流

非线性失真:0.1%FS

输出电流温漂:≤100ppm/

静态零电平(4mA)调节范围:4mA±25%3mA5mA

极限工作电压:≤35V

输出电流保护:内部限制(TVS能力:24A20us

接入保护:电源反接保护

工作温度:-40℃~80

贮存温度:-50℃~100

2.         最大负载电阻与工作电压之间的关系

为使电路正常工作,最大负载电阻RLmax即二根导线铜阻加RL(通常为了取得15V取样电压,选择250Ω/0.5W电阻)不能超过下式:

                RLmax≤(VCC-10V/20mA

3.典型应用电路
I/V转换电阻R*计算:已知U2=0.9I2R*=0.9I2/N2R*

        R*=U2/0.9I2

例:已知CTI2=0.1A   R*=6-7V/0.9I2=66-77Ω

电阻消耗约0.60.7W,选功耗大于4倍,为23W功率的电阻。

电路调试:当I1为零时,调RP2使IOUT等于4.000mA,当I1为满值时,调RP1使IOUT20.000mA

4.            DH4-20测试电路
     静态零电平4mA 调节范围

测试条件:VCC=24V       UIN=0V(静态)

步骤:改变RP1使UIN=0V,改变RP2观察IOUT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IOUT              实测值(mA

RP2      最小值3mA±0.3mA         2.790

RP2      最大值5mA±0.3mA         4.838

     UIN-IOUT线性测试

测试条件:VCC=24V       RL=700Ω

步骤:1.RP1调至UIN=0V

      2RP2调至IOUT=4.000mA

      3.改变RP105VUIN电位

UIN  V        IOUT mA             实测值(mA

0                4.000                4.002

1.250            8.000                7.997

2.500            12.000               11.998

3.750            16.000               16.003

5.000            20.000               20.008

  RL-VCC最大负载电阻与工作电压之间的关系

     测试条件:在上述②的测试条件UIN=5VIOUT=20mA恒定状态下

     步骤:改变以下RLVCC的对应关系,观察IOUT=20mA恒定状态

      RL KΩ)              VCCV         实测值(mA

      0                 10               20.003

     0.1                12                20.003

     0.2                14                20.005

     0.3                16                20.005

     0.4                18                20.005

     0.5                20                20.005

     0.6                22                20.005

     0.7                24                20.005

     0.8                26                20.010

     0.9                28                20.010

     1.0                30                20.010

     1.1                32                20.010

满值20mA的恒流测试

   测试条件:VCC=24V          IOUT=20.000mA

   步骤:在上述条件下,改变RL00.7KΩ,观察满值20的恒定状态

    RLKΩ)          IOUT实测值(mA

   0                 20.021

0.1                                                                                20.020

0.2                                                                                20.019

0.3                                                                                20.017

0.4                                                                                20.016

0.5                                                                                20.015

0.6                                                                                20.014

0.7                                                                                20.013

5.无源交流隔离传感器与DH420mA模拟串口模块应用实例

输出420mAdc二线制远程遥测变送器电路

参考文献:

1.         中国科学院方舟电子公司.新型无源交流隔离传感器产品资料.2006

2.         中国科学院方舟电子公司.DH4-20浮地压控恒流模块产品资料.2006

3.         中国科学院方舟电子公司.新型二线制4-20mA交流大电流变送器产品资料.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