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CT9-CT30无源交流隔离传感器及其应用

楼主:
       新型CT9-CT30无源交流隔离传感器及其应用
摘要:一种应用在交流测量领域的新型CT9-CT30无源交流隔离传感器,随着计算机在交流测量方面的应用,以其优越的性价比,在交流40~1KHz范围能替代霍尔电流传感器,本文简要介绍这种新型传感器的原理,优点及其应用电路,供读者参考。
关键词:无源交流传感器       I/V转换       典型应用电路
概述
基于电磁互感隔离原理,按线性比例跟踪检测正弦波电流的无源交流隔离传感器,主要功能在于扩程和隔离。通常在一个环形铁芯上绕一定匝数的线圈构成,做成通孔形式,用于主回路大电流单匝穿孔通过互感器。设被测电流(一次电流)为I1,二次线圈匝数为N2,二次电流I2为:(一次线圈单匝N1=1)
                   I2=I1/N2
可知,二次电流与被测电流成正比例关系。
      用这种测量方法的优点:
⑴纽线穿孔式使用方便,不用切断主回路。
⑵具有3KV~6KV高绝缘隔离作用。
⑶主回路无插入损耗。
⑷输出电流信号传输远、抗干扰强。
⑸具有较高的二次负载,通过I/V转换,非常容易与线性放大电路接口。
⑹小电流测量时起始灵敏高、响应快。
⑺优良的线性度和相交差。
⑻二次线圈匝数均在千匝至数千匝,调试后比值差(精度)高达0.1%。
无源交流隔离传感器选用了高饱和磁密,高初始导磁率及低损耗的优质软磁材料制造,使用了进口高速准确的环绕机,从而保证了测量起始的灵敏度、线性度、比值差(精度)和批量一致性。
由于铁芯固有的磁饱和拐点,其过载能力在瞬态数十倍额定值电流冲击时自保,所以在可靠性方面,它基本上是永久性元件。
目前,微型互感器已形成系列化产品,适用于1000V及以下电压等级,5A~1KA电流等级的50Hz~1KHz正弦波测量,广泛应用在电量变送器、电测仪器仪表、智能仪器仪表、智能开关柜、智能电机保护器、电力监控系统、电信监控系统中,作为数据采集中的隔离离、变换、传送。又名:无源交流传感器、无源交流采集器。
1                   应用领域
■   1KVac及以下交流装置与系统集成工程
■   主回路与测量回路强弱电之间隔离采样
■   检测、监视、控制
■   动力起动过流过载保护
2                   技术性能指标
■ 频率范围   40Hz~1KHz
■ 安全隔离(I1/I2壳体)
   冲击电压:4KVp 、1.2/50uS
工频耐压:3KVac、1mA、1min
绝缘电阻: 》100mΩ,500Vdc
■ 输出浪涌限制(S1/S2)
VR能力:65Vac、205A、20uS
■     环境特性
工作温度:-25~+70℃
储存温度:-40~+80℃
工作湿度:10~90%(无凝露)
大气压力:860~1060mbar
温度系数:《50ppm/℃

3                   二次输入I/V转换
微型无源交流隔离传感器二次输出的是跟踪电流,在使用中需要将I2转换成电压形式。转换方式采用电阻法。
图中是电阻I/V转换电路,在二次输出端并接一支电阻即可,这个电阻也作为负载,设电阻为RL,则转换电压为:
             V2=I2RL=(I1/N2)RL           (2.......1)
 例:图1中的交流2V输入数字面板表,配用1支CT12 100A/100mA的互感器,用来测量10A的交流电流,应选用的转换电阻为              RL=2V/10m A=10Ω
代入(2.......1)
V2=100A*10Ω=2V
或                V2=100A/1000T*10Ω=2V
(实际应用时,3 1/2面板表的小数点应向前移一位,如:1.0000改为1000)
4                   典型应用电路
4.1   配合交流数显面板表
     图4电路为DHCT1-100A/6.66mA互感器与交流2V输入数字显示面板表配合使用的测量电路。
     按图中选择R1为500Ω与一支3296型200Ω多圈电位器,进行精确微调后,用一支1/8W金膜固定电阻代替,有必要将该电阻装入面板表输入借口处,以抗干扰。
调试非常简单:输入I1为100A时,(可用交流钳型表观测),调RP使面板表显示1.000(V)即可,为了直观,将小数点跳线向后移动两位,即显示100.0。由于DHCT1-100A/6.66mA测量最大值可达120A,因此,这个装置可以测量0~120A的电流,分辨率为0.1A,适用于交流配电开关柜、交流电焊机、稳压电源、机床电源的交流电流显示。
4.2               平均值AC/DC转换100A数显电流变送器
⑴频率范围:40Hz~1KHz
⑵精度:《0.5%满度值(FS)
⑶输入交流正弦波电流 100ARMS
⑷一路输出电流2VDC,配合数字电压面板表
⑸一路输出电流4~20mA的标准信号
4.3               性价比高的真有效值电压变松模块
⑴输入交流电压:0~100V
⑵频率范围:40Hz~1KHz
⑶精度:《0.5%满度值(FS)
⑷测量各种正弦与非正弦波形及畸变波形,在波峰因素《3时,满足《0.5%的精度
⑸输出直流4~20mA或1~5V的标准信号
⑹成本:元气件成本约100元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还有实用的东东和大家共享啊。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