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6-10-09):
求教
由于这里没看到数字电路版块,就只好在这里提问了,请见量,刚学数电.里面说处于深度饱和的三极管在高低电平转换时会有一个延迟时间,书上说是电容的作用,但是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深度饱和的就要比一般饱和的延迟时间要长呢?虚心求教

网友(2007-03-16):
应该说是PN结的扩散电容引起的,

网友A:
轻轻跌倒和重重跌倒,哪个爬起用的时间长?

网友B:
PN接的势垒电容 就像电容充放电一样 电流可瞬变但内部的电荷不能瞬间变化 PN节积聚与释放电荷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