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由一位I/O口控制两个LED的四种状态?!

楼主:
由一位I/O口控制两个LED的四种状态:分别为两LED同时亮,同时不亮,一亮一不亮,闪烁!!

网友:

似乎不可以阿,呵呵 倒是有两个io口上6个按键的

网友:

这个问题挺好玩,我做了个方案,大家看看啊!

就是通过改变IO口的频率来解决上述的问题。

网友:

不会贴图!

网友:

不行吧 4种? 按排列组合也要2位 00 01 10 11

网友:

不可能

网友:
如果不计合理性,作为竞赛题之类的话,这是可以做到的。

提示: 加上时间轴的信息就行了。

网友:

可以做到的,但要有几个条件: 1.两个LED的导通电压不同(不同颜色),若导通电压相同时,要在其中的一个LED中串个二极管。 2.i/o口外接pwm的电压转换电路(可用简单的阻容电路) 具体怎样工作,如果大家有兴趣,下次再细说。

网友:
很感兴趣.但请楼主说明出题的目的:是智力测验?还是实际应用?然后再讨论.

网友:
有意思,怎么没有下文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