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封装概述

楼主:
芯片封装
一、DIP双列直插式封装

  DIP(DualIn-line Package)是指采用双列直插形式封装的集成电路芯片,绝大多数中小规模集成电路(IC)均采用这种封装形式,其引脚数一般不超过100个。采用DIP封装的CPU芯片有两排引脚,需要插入到具有DIP结构的芯片插座上。当然,也可以直接插在有相同焊孔数和几何排列的电路板上进行焊接。DIP封装的芯片在从芯片插座上插拔时应特别小心,以免损坏引脚。

DIP封装具有以下特点:

1.适合在PCB(印刷电路板)上穿孔焊接,操作方便。
2.芯片面积与封装面积之间的比值较大,故体积也较大。
Intel系列CPU中8088就采用这种封装形式,缓存(Cache)和早期的内存芯片也是这种封装形式。

二、PQFP塑料方型扁平式封装和PFP塑料扁平组件式封装

  PQFP(Plastic Quad Flat Package)封装的芯片引脚之间距离很小,管脚很细,一般大规模或超大型集成电路都采用这种封装形式,其引脚数一般在100个以上。用这种形式封装的芯片必须采用SMD(表面安装设备技术)将芯片与主板焊接起来。采用SMD安装的芯片不必在主板上打孔,一般在主板表面上有设计好的相应管脚的焊点。将芯片各脚对准相应的焊点,即可实现与主板的焊接。用这种方法焊上去的芯片,如果不用专用工具是很难拆卸下来的。

  PFP(Plastic Flat Package)方式封装的芯片与PQFP方式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是PQFP一般为正方形,而PFP既可以是正方形,也可以是长方形。

PQFP/PFP封装具有以下特点:

1.适用于SMD表面安装技术在PCB电路板上安装布线。
2.适合高频使用。
3.操作方便,可靠性高。
4.芯片面积与封装面积之间的比值较小。

Intel系列CPU中80286、80386和某些486主板采用这种封装形式。

三、PGA插针网格阵列封装

  PGA(Pin Grid Array Package)芯片封装形式在芯片的内外有多个方阵形的插针,每个方阵形插针沿芯片的四周间隔一定距离排列。根据引脚数目的多少,可以围成2-5圈。安装时,将芯片插入专门的PGA插座。为使CPU能够更方便地安装和拆卸,从486芯片开始,出现一种名为ZIF的CPU插座,专门用来满足PGA封装的CPU在安装和拆卸上的要求。

  ZIF(Zero Insertion Force Socket)是指零插拔力的插座。把这种插座上的扳手轻轻抬起,CPU就可很容易、轻松地插入插座中。然后将扳手压回原处,利用插座本身的特殊结构生成的挤压力,将CPU的引脚与插座牢牢地接触,绝对不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而拆卸CPU芯片只需将插座的扳手轻轻抬起,则压力解除,CPU芯片即可轻松取出。

PGA封装具有以下特点:

1.插拔操作更方便,可靠性高。
2.可适应更高的频率。

  Intel系列CPU中,80486和Pentium、Pentium Pro均采用这种封装形式。

四、BGA球栅阵列封装

  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对集成电路的封装要求更加严格。这是因为封装技术关系到产品的功能性,当IC的频率超过100MHz时,传统封装方式可能会产生所谓的“CrossTalk”现象,而且当IC的管脚数大于208 Pin时,传统的封装方式有其困难度。因此,除使用QFP封装方式外,现今大多数的高脚数芯片(如图形芯片与芯片组等)皆转而使用BGA(Ball Grid Array Package)封装技术。BGA一出现便成为CPU、主板上南/北桥芯片等高密度、高性能、多引脚封装的最佳选择。

BGA封装技术又可详分为五大类:

1.PBGA(Plasric BGA)基板:一般为2-4层有机材料构成的多层板。Intel系列CPU中,Pentium II、III、IV处理器均采用这种封装形式。

2.CBGA(CeramicBGA)基板:即陶瓷基板,芯片与基板间的电气连接通常采用倒装芯片(FlipChip,简称FC)的安装方式。Intel系列CPU中,Pentium I、II、Pentium Pro处理器均采用过这种封装形式。

3.FCBGA(FilpChipBGA)基板:硬质多层基板。

4.TBGA(TapeBGA)基板:基板为带状软质的1-2层PCB电路板。

5.CDPBGA(Carity Down PBGA)基板:指封装中央有方型低陷的芯片区(又称空腔区)。

BGA封装具有以下特点:

1.I/O引脚数虽然增多,但引脚之间的距离远大于QFP封装方式,提高了成品率。
2.虽然BGA的功耗增加,但由于采用的是可控塌陷芯片法焊接,从而可以改善电热性能。
3.信号传输延迟小,适应频率大大提高。
4.组装可用共面焊接,可靠性大大提高。

  BGA封装方式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实用化阶段。1987年,***西铁城(Citizen)公司开始着手研制塑封球栅面阵列封装的芯片(即BGA)。而后,摩托罗拉、康柏等公司也随即加入到开发BGA的行列。1993年,摩托罗拉率先将BGA应用于移动电话。同年,康柏公司也在工作站、PC电脑上加以应用。直到五六年前,Intel公司在电脑CPU中(即奔腾II、奔腾III、奔腾IV等),以及芯片组(如i850)中开始使用BGA,这对BGA应用领域扩展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BGA已成为极其热门的IC封装技术,其全球市场规模在2000年为12亿块,预计2005年市场需求将比2000年有70%以上幅度的增长。

五、CSP芯片尺寸封装

  随着全球电子产品个性化、轻巧化的需求蔚为风潮,封装技术已进步到CSP(Chip Size Package)。它减小了芯片封装外形的尺寸,做到裸芯片尺寸有多大,封装尺寸就有多大。即封装后的IC尺寸边长不大于芯片的1.2倍,IC面积只比晶粒(Die)大不超过1.4倍。

CSP封装又可分为四类:

1.Lead Frame Type(传统导线架形式),代表厂商有富士通、日立、Rohm、高士达(Goldstar)等等。
2.Rigid Interposer Type(硬质内插板型),代表厂商有摩托罗拉、索尼、东芝、松下等等。
3.Flexible Interposer Type(软质内插板型),其中最有名的是Tessera公司的microBGA,CTS的sim-BGA也采用相同的原理。其他代表厂商包括通用电气(GE)和NEC。
4.Wafer Level Package(晶圆尺寸封装):有别于传统的单一芯片封装方式,WLCSP是将整片晶圆切割为一颗颗的单一芯片,它号称是封装技术的未来主流,已投入研发的厂商包括FCT、Aptos、卡西欧、EPIC、富士通、三菱电子等。

CSP封装具有以下特点:

1.满足了芯片I/O引脚不断增加的需要。
2.芯片面积与封装面积之间的比值很小。
3.极大地缩短延迟时间。

  CSP封装适用于脚数少的IC,如内存条和便携电子产品。未来则将大量应用在信息家电(IA)、数字电视(DTV)、电子书(E-Book)、无线网络WLAN/GigabitEthemet、ADSL/手机芯片、蓝芽(Bluetooth)等新兴产品中。

六、MCM多芯片模块

  为解决单一芯片集成度低和功能不够完善的问题,把多个高集成度、高性能、高可靠性的芯片,在高密度多层互联基板上用SMD技术组成多种多样的电子模块系统,从而出现MCM(Multi Chip Model)多芯片模块系统。
MCM具有以下特点:

1.封装延迟时间缩小,易于实现模块高速化。
2.缩小整机/模块的封装尺寸和重量。
3.系统可靠性大大提高。

芯片封装概述  ****[^]

  摘要:本文介绍了芯片封装的演变过程,并以BGA为重点,介绍了当前较为先进的面积阵列封装。

  关键词:封装,组装,面积阵列封装,球栅阵列封装

引言

  随着半导体技术的飞速发展,IC在处理速度上的高速增长,处理能力上的增强,芯片内部结构日趋复杂。因而IC制造也遇到挑战,其封装形式的小型化与I0端数量的增长的矛盾推动封装形式的革新。

l.封装形式的演变

1.1  双列直插式封装DIP(Dual In—line Package)

  传统芯片因工艺、功能等诸多因素制约,多采用DIP形式封装,甚至有些采用SIP(Single In—line Package)封装。相对于采用SMD这样组装所占面积较大,给设备小型化带来困难,且组装自动化程度较低。64DIP封装的IC,安装面积为25.4mm*76.2mm,相同端数采用引脚中心距为0.64mm无引线器件进行表面安装,安装面积为12.7mm*12.7mm,仅为前者的l12

1.2  SMT常用封装

1.2.1  小外型封装SOP(Small Outline Package)

  SOP器件又称为SOIC(Small Outline Integrated Circuit),是DIP的缩小形式,引线中心距为1.27mm,引脚形式:欧翼型、J型、I型,常用欧翼型。

1.2.2  塑封有引线芯片载体PLCC(Plastic Leaded Chip Carrier)

  塑封有引线芯片载体PLCC,引线中心距为1.27mm,引线呈J形,向器件下方弯曲,有矩形、方形两种。PLCC器件组装面积小,引线强度高,不易变形,多根引线保证了良好的共面性,使焊点的一致性得以改善。因J形引线向下弯曲,检修有些不便。

1.2.3  无引线陶瓷芯片载体LCCC(Leadless Ceramic Chip Carrier)

  无引线陶瓷芯片载体LCCC电极中心距有1.0mm1.27mm两种。因为是无引线组装,故寄生参数小,噪声、延时特性明显改善;亦因无引线,应力小,焊点易开裂。

1.2.4  方形扁平封装QFP(Quad Flat Package)

  方形扁平封装QFP,主要应用于ASIC(Application Of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专用集成电路。普通引线中心距为1.0mm0.8mm0.65mm0.5mm,目前亦有采用0.3mmQFP。为保证引出线良好的共面性,美国的QFP器件四个脚都有一个突出的脚,其尺寸超过引出线O.05mm

1.3小结

  综合上述介绍,IO数量的增加是以牺牲引线间距为代价。间距的缩小给芯片制造、组装工艺提出更高要求,难度亦随之增加,加之间距亦有极限,因此即使IO数较多的QFP的发展也受到间距极限的限制,因而更新型的封装,更先进的技术就呼之欲出。

2新型封装

2.1  球栅阵列BGA(Ball Grid Array)

  正如1.3所述,缩小间距不是解决IO数增长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于是便有以封装底面来互连的解决办法,这便是面积阵列封装AAP(Area Array Package)。采用AAP,相同IO数与组装面积,AAP间距明显较大,这使组装容易,芯片制造难度下降;相同的组装面积和间距,AAP可使IO数增多;若间距、IO数相同,AAP的组装面积明显较小,这使设备的小型化易于实现。因此AAP成为当前封装的热点和趋势。以结构形式划分,AAP可分为BGAFCBGA又可分为PBGACBGACCGATBGA四类,下面分述之。

2.1.1  塑封球栅阵列PBGA(Plastic Ball Grid Array)

  PBGA是最普遍的BGA封装类型,其载体为普通的印制板基材,如FR—4等。硅片通过金属丝压焊方式连到载体的上表面,然后塑料模压成型。有些PBGA封装结构中带有空腔,称热增强型BGA,简称EBGA

  下表面为呈部分或完全分布的共晶组份(37Pb63Sn)的焊球阵列,焊球间距通常为1.0mm1.27mm1.5mm

PBGA有以下特点:

其载体与PCB材料相同,故组装过程二者的热膨胀系数TCE(Thermal Coefficient Of Expansion)几乎相同,即热匹配性良好。

组装成本低。

共面性较好。

易批量组装。

电性能良好。

2.1.2  陶瓷球栅阵列CBGA(Ceramic Ball Grid Array)

  CBGA即是以多层陶瓷作载体,硅片采用金属丝压焊方式或采用硅片线路面朝下,以倒装片方式实现与载体的互联,然后用填充物包封,起到保护作用。陶瓷载体下表面是90Pb10Sn的共晶焊球阵列,焊球间距常为1.0mm1.27mmCBGA具有如下特点:

优良的电性能和热特性。

密封性较好。

封装可靠性高。

共面性好。

封装密度高。

因以陶瓷作载体,对湿气不敏感。

封装成本较高。

组装过程热匹配性能差,组装工艺要求较高。

2.1.3  陶瓷柱栅阵列CCGA(Ceramic Cloumn Grid Array)

  CCGACBGA的扩展,因此在制作工艺,性能上与CBGA相似。不同的是以90Pb10Sn焊料柱替代了CBGA中的焊球,焊料柱的产生减小了组装过程PCB与陶瓷载体热性能失配产生的应力,但是焊料柱在组装过程中易受到机械损坏。CCGA的典型柱距为1.27mm

2.1.4  载带球栅阵列TBGA(Tape Ball Grid Array)

  载带球栅阵列TBGA是载带自动键合TAB(Tape Automated Bonding)技术的延伸。TBGA的载体为铜/聚酰亚胺/铜的双金属层带(载带)。载体上表面分布的铜导线起传输作用,下表面的铜层作地线。硅片与载体实现互连后,将硅片包封起到保护作用。载体上的过孔实现上下表面的导通,利用类似金属丝压焊技术在过孔焊盘上形成焊球阵列。焊球间距有1.0mm1.27mm1.5mm几种。TBGA有以下特点:

封装轻、小。

电性能良。

组装过程中热匹配性好。

潮气对其性能有影响。

2.1.5  小结

  综合上述介绍,BGA性能明显优于QFP,有良好的电性能,高IO数。各类BGA的焊球、柱的组份基本是90Pb10Sn(PBGA除外),间距基本上是1.0mml.27mm,因此间距还有进一步缩小的空间,这样IO数将进一步增多,这将是BGA的发展方向——uBGA,亦称之为CSP(芯片尺寸封装),后面将简要介绍。

2.2    倒装芯片FC(F1ip Chip)

  倒装芯片FC即是将芯片的有源面通过分布于上面的焊球与PCB实现直接互连,从而取代金属丝压焊的连接方式。因此连接长度减小,电路时延也小,电性能较好,可提供较多IO数且芯片外形尺寸小。

2.3芯片尺寸封装CSP(Chip Scale Package)

  芯片尺寸封装规约为:封装尺寸为芯片本身尺寸大小的l——1.2倍。正如前文所述,某种意义上而言,CSPBGA的微小化。CSP尺寸小,IO数高导致间距缩小,给组装工艺带来挑战。

2.4  其它

  多芯片模块MCM(Multi—chip Module)是将多个芯片封装在一起,从而完成某特定功能的多芯片封装。其种类有:MCM—CMCM—LMCM—D

  板载芯片COB(Chip On Board)技术是适应微组装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微小的间距,无法实现封装,因而直接将裸芯片安装到PCB板上。

3结语

  芯片封装的发展是适应微组装技术FPT(Fine Pitch Technology)的发展而发展。朝轻、薄、小化,高IO数,外形尺寸小,引线或焊球间距小的方向发展。随着技术的发展,性能将进一步提高,价格将会下降。这样电子组装的新时代将来临,整机性能将明显改善。

网友:

好东西啊,怎么没人顶啊

网友:

强顶!

网友:

我顶~

网友:

顶!!

网友:
大家来学习学习!!!好!!!

网友:
大家多了发点资料呀|特别是生产线上的

网友:
LED辅料及设备配件

一、        聚昌/爱发科/秀和的蒸镀机配件和耗材:
镀锅、火山口、旋转坩锅、电子吸收板、晶片弹簧、晶片环、滚轮组

二、Telemark电子枪耗材:
E GUN BODY 配件、石英震荡片、高压电极Sweep、Crucible、Emitter Assembly

三、光刻胶:东进负胶(DNR-L300D1、DNR-L300-40)、安智光刻胶(AZ4620、AZ5218、AZ5214E、AZP4330)

四、MARKEM 6993  black ink 墨水

五:蚀刻液,去光阻液,PMR400

六、砂轮:(SD230N  100V)尺寸(150D-15W-5X-32T-M12)应用设备为:
日本秀和(shuwa)SGM-6301

七、定盘修盘器:(陶瓷结构)使用设备为日本秀和(shuwa)SW-07    SW-08

八、抛光剂:(水溶性/油性)6微米&3微米;速率为1.5 ;   使用设备为日本秀和(shuwa)SW-07    SW-08 & NTS 设备

九、钨钢针:针身:20mil    针尖:12.5um    针长:1"

十、铍铜针:针身:20mil    针尖:6.0um     针长:0.75"

十一、顶针:17-0.7-10.0-0.022   针长:17mm        角度:10度     针尖:R =0.022

十二、高温吸嘴:RR-016ID=0.20

十三、固态腊,油石

十四、日东蓝膜,日东白膜,SPV224,SPV214,翻晶膜,晶片膜,UV膜
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0755-83692784/QQ:278783758苏小姐

网友:
LED辅料及设备配件

一、        聚昌/爱发科/秀和的蒸镀机配件和耗材:
镀锅、火山口、旋转坩锅、电子吸收板、晶片弹簧、晶片环、滚轮组

二、Telemark电子枪耗材:
E GUN BODY 配件、石英震荡片、高压电极Sweep、Crucible、Emitter Assembly

三、光刻胶:东进负胶(DNR-L300D1、DNR-L300-40)、安智光刻胶(AZ4620、AZ5218、AZ5214E、AZP4330)

四、MARKEM 6993  black ink 墨水

五:蚀刻液,去光阻液,PMR400

六、砂轮:(SD230N  100V)尺寸(150D-15W-5X-32T-M12)应用设备为:
日本秀和(shuwa)SGM-6301

七、定盘修盘器:(陶瓷结构)使用设备为日本秀和(shuwa)SW-07    SW-08

八、抛光剂:(水溶性/油性)6微米&3微米;速率为1.5 ;   使用设备为日本秀和(shuwa)SW-07    SW-08 & NTS 设备

九、钨钢针:针身:20mil    针尖:12.5um    针长:1"

十、铍铜针:针身:20mil    针尖:6.0um     针长:0.75"

十一、顶针:17-0.7-10.0-0.022   针长:17mm        角度:10度     针尖:R =0.022

十二、高温吸嘴:RR-016ID=0.20

十三、固态腊,油石

十四、日东蓝膜,日东白膜,SPV224,SPV214,翻晶膜,晶片膜,UV膜

十五、银胶:导电银胶,绝缘胶,826-2DS,84-1A,84-1LMISR4,DX-10-204

十六、劈刀:Gaiser、KS、SPT、瑞士Peco、韩国TOTO
保证原装正品,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0755-83692784/QQ:278783758苏小姐

网友:

先下再顶,也总是入不敷出啊。

网友:
很好,正要找这样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过来围观精华区,哈哈,顶一下

网友:
嗯,是有点用处

网友:
挺详细的资料很全面!!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有照片就更好了

网友:
好啊好,深入浅出,感谢楼主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

网友:
开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