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需要甚么类型的电源可以提出啊,学弟热心帮助

楼主:
大家需要甚么类型的电源可以提出啊,学弟热心帮助
能力范围之内决不含糊

网友:

我最近想做一个低压小功率逆变电源。还请各位大哥哥帮帮忙。有的话把原理图等发给我吧,不甚感激。 我邮箱:wan3137@163.com

网友:

帮忙顶了

网友:

比如说,将车用的24V电源能否降低到12V,这样很多的车用设备可以使用,没有模块吗?如果有能否上传一些资料那?谢谢

网友:

3。6V稳压块用那个好

网友:

输入三相电 三相四线 输出要求o与a相127v 可自动检相 并可调

网友:

好同志啊,辛苦了

网友:

张口就要原理图,源程序,有这样的工程师么?

网友:

呵呵

网友:

好! 版主:支持!!!!

网友:

直流5V转10V的转压模块

网友:

直流5V转10V的转压模块,DC-DC芯片大把的,用几个三极管也能的,多少看你负载了

网友:

我想做一个麾托车上用的MP3充电器和连接音箱的,MP3上用的是5V,200~300mA,(如何将12V的直流电源转换成5V的直流电流,越简单越好),还有,如何将12V的直流电源转换成9V的音箱电源,谢谢 破茧佼龙 能作答,

网友:

如何将12V的直流电源转换成5V么?最简单的用78l05,像8550三极管大小的封装...不明白就加我qq截图给你看

网友:

想作个DC-DC,输入是4-6V(5号充电或碱性电池4节)输出是5V,500-1000MA,请推荐个IC周围元件要少,电路简单,尺寸小的,请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

34063或者max756

网友:

你好,我有问题找你,我加你Q说谢谢

网友:

新春快乐,佼龙潜来

网友:

我想通过电子元件变压市电拖动DC12的的电机运行电机 电流是6A我试过BTA16的可控硅,不行的,请都有哪种办法能达到,最好是可控硅的.小弟初学请多指教!如果可以的话告知原理,我的邮箱是YLIN02@sohu.com

网友:

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