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直流电流测量,请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
XDJM们,有没有人有相关经验呀,敬请不吝赐教!
最好有用芯片直接转换的,谢啦!

网友:

要进行I/V转换,要换个角度解决问题,不要就拘泥与一个思路想问题,测电压不是更简单吗/?你只要把电流接入已知负载,不就可以轻易测出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