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请教

楼主:
原理图做完后生成网络表,然后创建一个PCB,导入网络表,装载网络表时并没有显示错误,但导入后为什么有的元件没有引脚没有连线呢,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请教

网友:

是不是你的pcb里面的元件封装有问题,比如封装与元件本身不一至,还有就是根本就没加入封装@

网友:

你没有对该元件进行正确封装

网友:

封装库没调全吧

网友:

呵呵~~,你在调入网络表之前,先把PCB放大先,放到最大!!! 再导入网络表看看~~~

网友:

是不是设置了 single layer mode 或关掉了相关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