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实验题目,求解答

楼主(2006-10-22):
模电实验题目,求解答
1.在负反馈实验中,用的是什么类型反馈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入负反馈后Av变_______。Ri变_______。Ro变_______。BW0.7
变_______。
2.
当用示波器
A1
通道测量信号的峰
—
峰值时,示波器显示
“
Vp-
p(A1) chan off是何原因,应该如何调节示波器,使之能测
到信号。
3.在单级低频放大器实验中,如何测量静态工作点U
CEQ
、U
BEQ、
U
EQ
?如何测量增益AV?叙述测量步骤。
4.在语音放大器实验中,为什么要求前置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很
高?
简述在电路设计过程中,你是如何设计前置放大器的。

网友A:
不懂

网友B:
回了,看了不回很~~~~~

网友C:
我想使负反馈、 其余参考你的实验书

网友D(2006-11-27):
。。

网友E:
加了负反馈应该是输入阻抗变大,输出阻抗变小吧~ 测量静态工作点其实就是测量几个直流电压和电流的值, 看一下书就可以 示波器的应用我想只要能触发就应该能显示正确的值 吧~ 前置放大器的输入阻抗越大,消耗的功率就越小啊~带负载能力就越大 我个人菜鸟意见,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