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一个44b0的空板子写进程序啊

楼主:
怎么写进boot程序

网友:

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发一个init程序,你可以参考下,这个一般不用自己写,在别人的基础上改就可以了。有了初始化程序就可以写自己的应用程序了。 ; ******************************************************* ; * NAME : 44BINIT.S * ; * Version : 10.April.2000 * ; * Description: * ; * C start up codes * ; * Configure memory, Initialize ISR ,stacks * ; * Initialize C-variables * ; * Fill zeros into zero-initialized C-variables * ; ******************************************************* ;GET option.a ;GET memcfg.a GET memcfg.s ;Memory Area ;GCS6 64M 16bit(8MB) DRAM/SDRAM(0xc000000-0xc7fffff) ;APP RAM=0xc000000~0xc7effff ;44BMON RAM=0xc7f0000-0xc7fffff ;STACK =0xc7ffa00 ;Interrupt Control INTPND EQU 0x01e00004 INTMOD EQU 0x01e00008 INTMSK EQU 0x01e0000c I_ISPR EQU 0x01e00020 I_CMST EQU 0x01e0001c ;Watchdog timer WTCON EQU 0x01d30000 ;Clock Controller PLLCON EQU 0x01d80000 CLKCON EQU 0x01d80004 LOCKTIME EQU 0x01d8000c ;Memory Controller REFRESH EQU 0x01c80024 ;BDMA destination register BDIDES0 EQU 0x1f80008 BDIDES1 EQU 0x1f80028 ;Pre-defined constants USERMODE EQU 0x10 FIQMODE EQU 0x11 IRQMODE EQU 0x12 SVCMODE EQU 0x13 ABORTMODE EQU 0x17 UNDEFMODE EQU 0x1b MODEMASK EQU 0x1f NOINT EQU 0xc0 ;check if tasm.exe is used. GBLL THUMBCODE ;global logical variable, init. to {false} [ {CONFIG} = 16 ;[=if,{CONFIG}:build-in variable defined by ARM assembler,16=assembing Thumbcode. THUMBCODE SETL {TRUE} ;SETL:set the logic variable CODE32 ;changing from Thumb state to Arm state | ;|=else THUMBCODE SETL {FALSE} ] ;]=endif [ THUMBCODE CODE32 ;for start-up code for Thumb mode??? ] MACRO MOV_PC_LR [ THUMBCODE bx lr | mov pc, lr ] MEND MACRO $HandlerLabel HANDLER $HandleLabel $HandlerLabel sub sp,sp,#4 ;decrement sp(to store jump address) stmfd sp!,{r0} ;PUSH the work register to stack(lr does't' push because it return to original address) ldr r0,=$HandleLabel;load the address of HandleXXX to r0 ldr r0,[r0] ;load the contents(service routine start address) of HandleXXX str r0,[sp,#4] ;store the contents(ISR) of HandleXXX to stack ldmfd sp!,{r0,pc} ;POP the work register and pc(jump to ISR) MEND IMPORT |Image$$RO$$Limit| ; End of ROM code (=start of ROM data) IMPORT |Image$$RW$$Base| ; Base of RAM to initialise IMPORT |Image$$ZI$$Base| ; Base and limit of area IMPORT |Image$$ZI$$Limit| ; to zero initialise; IMPORT Main ; The main entry of mon program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 b ResetHandler ; Reset ldr pc, =(_IRQ_BASEADDRESS + 0x04) ; HandlerUndef ldr pc, =(_IRQ_BASEADDRESS + 0x08) ; HandlerSWI ldr pc, =(_IRQ_BASEADDRESS + 0x0C) ; HandlerPabort ldr pc, =(_IRQ_BASEADDRESS + 0x10) ; HandlerDAbort ldr pc, =(_IRQ_BASEADDRESS + 0x14) ; HandlerReserved ldr pc, =(_IRQ_BASEADDRESS + 0x18) ; HandlerIRQ ldr pc, =(_IRQ_BASEADDRESS + 0x1C) ; HandlerFIQ ;*************************************************************************** ;***IMPORTANT NOTE*** ;If the H/W vectored interrutp mode is enabled, The above two instructions should ;be changed like below, to work-around with H/W bug of S3C44B0X interrupt controller. ; b HandlerIRQ -> subs pc,lr,#4 ; b HandlerIRQ -> subs pc,lr,#4 VECTOR_BRANCH ldr pc,=HandlerEINT0 ;mGA H/W interrupt vector table ldr pc,=HandlerEINT1 ; ldr pc,=HandlerEINT2 ; ldr pc,=HandlerEINT3 ; ldr pc,=HandlerEINT4567 ; ldr pc,=HandlerTICK ;mGA b . b . ldr pc,=HandlerZDMA0 ;mGB ldr pc,=HandlerZDMA1 ; ldr pc,=HandlerBDMA0 ; ldr pc,=HandlerBDMA1 ; ldr pc,=HandlerWDT ; ldr pc,=HandlerUERR01 ;mGB b . b . ldr pc,=HandlerTIMER0 ;mGC ldr pc,=HandlerTIMER1 ; ldr pc,=HandlerTIMER2 ; ldr pc,=HandlerTIMER3 ; ldr pc,=HandlerTIMER4 ; ldr pc,=HandlerTIMER5 ;mGC b . b . ldr pc,=HandlerURXD0 ;mGD ldr pc,=HandlerURXD1 ; ldr pc,=HandlerIIC ; ldr pc,=HandlerSIO ; ldr pc,=HandlerUTXD0 ; ldr pc,=HandlerUTXD1 ;mGD b . b . ldr pc,=HandlerRTC ;mGKA b . ; b . ; b . ; b . ; b . ;mGKA b . b . ldr pc,=HandlerADC ;mGKB b . ; b . ; b . ; b . ; b . ;mGKB b . b . ;0xe0=EnterPWDN ldr pc,=EnterPWDN LTORG HandlerFIQ HANDLER HandleFIQ HandlerIRQ HANDLER HandleIRQ HandlerUndef HANDLER HandleUndef HandlerSWI HANDLER HandleSWI HandlerDabort HANDLER HandleDabort HandlerPabort HANDLER HandlePabort HandlerADC HANDLER HandleADC HandlerRTC HANDLER HandleRTC HandlerUTXD1 HANDLER HandleUTXD1 HandlerUTXD0 HANDLER HandleUTXD0 HandlerSIO HANDLER HandleSIO HandlerIIC HANDLER HandleIIC HandlerURXD1 HANDLER HandleURXD1 HandlerURXD0 HANDLER HandleURXD0 HandlerTIMER5 HANDLER HandleTIMER5 HandlerTIMER4 HANDLER HandleTIMER4 HandlerTIMER3 HANDLER HandleTIMER3 HandlerTIMER2 HANDLER HandleTIMER2 HandlerTIMER1 HANDLER HandleTIMER1 HandlerTIMER0 HANDLER HandleTIMER0 HandlerUERR01 HANDLER HandleUERR01 HandlerWDT HANDLER HandleWDT HandlerBDMA1 HANDLER HandleBDMA1 HandlerBDMA0 HANDLER HandleBDMA0 HandlerZDMA1 HANDLER HandleZDMA1 HandlerZDMA0 HANDLER HandleZDMA0 HandlerTICK HANDLER HandleTICK HandlerEINT4567 HANDLER HandleEINT4567 HandlerEINT3 HANDLER HandleEINT3 HandlerEINT2 HANDLER HandleEINT2 HandlerEINT1 HANDLER HandleEINT1 HandlerEINT0 HANDLER HandleEINT0 ;************************************************************************* ;IRQ ==the program put this phrase to 0xc000000 ExceptionHanlderBegin b . ldr pc, MyHandleUndef ; HandlerUndef ldr pc, MyHandleSWI ; HandlerSWI ldr pc, MyHandlePabort ; HandlerPabort ldr pc, MyHandleDabort ; HandlerDAbort b . ; HandlerReserved ldr pc, MyHandleIRQ ; HandlerIRQ ldr pc, MyHandleFIQ ; HandlerFIQ MyHandleUndef DCD HandleUndef ;reserve a word(32bit) MyHandleSWI DCD HandleSWI MyHandlePabort DCD HandlePabort MyHandleDabort DCD HandleDabort MyHandleIRQ DCD HandleIRQ MyHandleFIQ DCD HandleFIQ ExceptionHanlderEnd ;************************************************************************* ;One of the following two routines can be used for non-vectored interrupt. IsrIRQ ;using I_ISPR register. sub sp,sp,#4 ;reserved for PC stmfd sp!,{r8-r9} ;IMPORTANT CAUTION ;if I_ISPC isn't' used properly, I_ISPR can be 0 in this routine. ldr r9,AddrISPR;=I_ISPR ldr r9,[r9] cmp r9, #0x0 ;If the IDLE mode work-around is used, ;r9 may be 0 sometimes. beq %F2 mov r8,#0x0 0 movs r9,r9,lsr #1 bcs %F1 add r8,r8,#4 b %B0 1 ldr r9,AddrHandleADC;=HandleADC add r9,r9,r8 ldr r9,[r9] str r9,[sp,#8] ldmfd sp!,{r8-r9,pc} 2 ldmfd sp!,{r8-r9} add sp,sp,#4 subs pc,lr,#4 AddrISPR;There is no this phrases in original 44binit.s DCD I_ISPR AddrHandleADC DCD HandleADC IsrIRQEnd ;**************************************************** ;* START * ;**************************************************** ResetHandler ldr r0,=WTCON ;watch dog disable ldr r1,=0x0 str r1,[r0] ldr r0,=INTMSK ldr r1,=0x07ffffff ;all interrupt disable str r1,[r0] ;**************************************************** ;* Set clock control registers * ;**************************************************** ldr r0,=LOCKTIME ldr r1,=0xfff str r1,[r0] [ PLLONSTART ldr r0,=PLLCON ;temporary setting of PLL ldr r1,=((M_DIV<<12)+(P_DIV<<4)+S_DIV) ;Fin=8MHz,Fout=64MHz str r1,[r0] ] ldr r0,=CLKCON ldr r1,=0x7ff8 ;All unit block CLK enable str r1,[r0] ;**************************************** ;* change BDMACON reset value for BDMA * ;**************************************** ldr r0,=BDIDES0 ldr r1,=0x40000000 ;BDIDESn reset value should be 0x40000000 str r1,[r0] ldr r0,=BDIDES1 ldr r1,=0x40000000 ;BDIDESn reset value should be 0x40000000 str r1,[r0] ;**************************************************** ;* Set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 * ;**************************************************** ldr r0,=SMRDATA ldmia r0,{r1-r13} ldr r0,=0x01c80000 ;BWSCON Address stmia r0,{r1-r13} ;**************************************************** ;* Initialize stacks * ;**************************************************** ldr sp, =SVCStack ; bl InitStacks ;**************************************************** ;* Setup IRQ handler * ;**************************************************** ldr r0,=(_IRQ_BASEADDRESS + 0x100) ldr r2,=_IRQ_BASEADDRESS add r3,r0, #0x100 0 CMP r0, r3 ;do what? STRCC r2, [r0], #4;cc:Carry clear;save R2 to R0 address, R0 + 4=R0。 BCC %B0 ldr r1,=_IRQ_BASEADDRESS ldr r0,=ExceptionHanlderBegin ;if there isn't 'subs pc,lr,#4'' at 0x18, 0x1c ldr r3,=ExceptionHanlderEnd 0 CMP r0, r3 ;put the vector table at _IRQ_BASEADDRESS(0xc000000) LDRCC r2, [r0], #4 STRCC r2, [r1], #4 BCC %B0 ldr r1,=DIsrIRQ ;put the IRQ judge program at _IRQ_BASEADDRESS+0x80(0xc000080) ldr r0,=IsrIRQ ;if there isn't 'subs pc,lr,#4'' at 0x18, 0x1c ldr r3,=IsrIRQEnd 0 CMP r0, r3 LDRCC r2, [r0], #4 STRCC r2, [r1], #4 BCC %B0 ldr r1, =MyHandleIRQ ;MyHandleIRQ point to DIsrIRQ ldr r0, =ExceptionHanlderBegin ldr r4, =_IRQ_BASEADDRESS;//// sub r0, r1, r0 ;add r0, r0, #_IRQ_BASEADDRESS add r0, r0,r4 ldr r1, =DIsrIRQ str r1, [r0] ; ldr r0,=HandleIRQ ;This routine is needed ; ldr r1,=IsrIRQ ;if there isn't 'subs pc,lr,#4'' at 0x18, 0x1c ; str r1,[r0] ; --- Initialise memory required by C code ;******************************************************** ;* Copy and paste RW data/zero initialized data * ;******************************************************** LDR r0, =|Image$$RO$$Limit| ; Get pointer to ROM data LDR r1, =|Image$$RW$$Base| ; and RAM copy LDR r3, =|Image$$ZI$$Base| ;Zero init base => top of initialised data CMP r0, r1 ; Check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BEQ %F1 0 CMP r1, r3 ; Copy init data LDRCC r2, [r0], #4 ;--> LDRCC r2, [r0] + ADD r0, r0, #4 STRCC r2, [r1], #4 ;--> STRCC r2, [r1] + ADD r1, r1, #4 BCC %B0 1 LDR r1, =|Image$$ZI$$Limit| ; Top of zero init segment MOV r2, #0 2 CMP r3, r1 ; Zero init STRCC r2, [r3], #4 BCC %B2 ;--------Now we enter the C code [ :LNOT:THUMBCODE ;if(!thumbcode) arm state; BL Main ;Don't' use main() because ...... B . ]; [ THUMBCODE ;for start-up code for Thumb mode; orr lr,pc,#1 bx lr CODE16 BL Main ;Don't 'use main() because ...... b . CODE32 ] ;**************************************************** ;* The function for initializing stack * ;**************************************************** InitStacks ;Don't' use DRAM,such as stmfd,ldmfd...... ;SVCstack is initialized before ;Under toolkit ver 2.50, 'msr cpsr,r1' can be used instead of 'msr cpsr_cxsf,r1' mrs r0,cpsr bic r0,r0,#MODEMASK orr r1,r0,#UNDEF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UndefMode ldr sp,=UndefStack orr r1,r0,#ABORT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AbortMode ldr sp,=AbortStack orr r1,r0,#IRQ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IRQMode ldr sp,=IRQStack orr r1,r0,#FIQ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FIQMode ldr sp,=FIQStack bic r0,r0,#MODEMASK|NOINT orr r1,r0,#SVCMODE msr cpsr_cxsf,r1 ;SVCMode ldr sp,=SVCStack ;USER mode is not initialized. mov pc,lr ;The LR register may be not valid for the mode changes. EXPORT outportb outportb strb r0, [r1] MOV_PC_LR EXPORT outportw outportw strh r0, [r1] MOV_PC_LR EXPORT outportl outportl str r0, [r1] MOV_PC_LR EXPORT inportb inportb ldrb r0, [r0] MOV_PC_LR EXPORT inportw inportw ldrh r0, [r0] MOV_PC_LR EXPORT inportl inportl ldr r0, [r0] MOV_PC_LR ;**************************************************** ;* The function for entering power down mode * ;**************************************************** ;void EnterPWDN(int CLKCON); EnterPWDN mov r2,r0 ;r0=CLKCON ldr r0,=REFRESH ldr r3,[r0] mov r1, r3 orr r1, r1, #0x400000 ;self-refresh enable str r1, [r0] nop ;Wait until self-refresh is issued. May not be needed. nop ;If the other bus master holds the bus, ... nop ; mov r0, r0 nop nop nop nop ;enter POWERDN mode ldr r0,=CLKCON str r2,[r0] ;wait until enter SL_IDLE,STOP mode and until wake-up ldr r0,=0x10 0 subs r0,r0,#1 bne %B0 ;exit from DRAM/SDRAM self refresh mode. ldr r0,=REFRESH str r3,[r0] mov pc,lr ;LTORG SMRDATA DATA ;***************************************************************** ;* Memory configuration has to be optimized for best performance * ;* The following parameter is not optimized. * ;***************************************************************** ;*** memory access cycle parameter strategy *** ; 1) Even FP-DRAM, EDO setting has more late fetch point by half-clock ; 2) The memory settings,here, are made the safe parameters even at 66Mhz. ; 3) FP-DRAM Parameters:tRCD=3 for tRAC, tcas=2 for pad delay, tcp=2 for bus load. ; 4) DRAM refresh rate is for 40Mhz. ;bank0 16bit BOOT ROM ;bank1 8bit NandFlash ;bank2 16bit IDE ;bank3 8bit UDB ;bank4 rtl8019 ;bank5 8bit usb host ;bank6 16bit SDRAM ;bank7 16bit SDRAM [ BUSWIDTH=16 DCD 0x11010101 ;Bank0=16bit BootRom(AT29C010A*2) :0x0 8bit usb host![20:23]=0 | ;BUSWIDTH=32 DCD 0x22222220 ;Bank0=OM[1:0], Bank1~Bank7=32bit ] DCD ((B0_Tacs<<13)+(B0_Tcos<<11)+(B0_Tacc<<8)+(B0_Tcoh<<6)+(B0_Tah<<4)+(B0_Tacp<<2)+(B0_PMC)) ;GCS0 DCD ((B1_Tacs<<13)+(B1_Tcos<<11)+(B1_Tacc<<8)+(B1_Tcoh<<6)+(B1_Tah<<4)+(B1_Tacp<<2)+(B1_PMC)) ;GCS1 DCD ((B2_Tacs<<13)+(B2_Tcos<<11)+(B2_Tacc<<8)+(B2_Tcoh<<6)+(B2_Tah<<4)+(B2_Tacp<<2)+(B2_PMC)) ;GCS2 DCD ((B3_Tacs<<13)+(B3_Tcos<<11)+(B3_Tacc<<8)+(B3_Tcoh<<6)+(B3_Tah<<4)+(B3_Tacp<<2)+(B3_PMC)) ;GCS3 DCD ((B4_Tacs<<13)+(B4_Tcos<<11)+(B4_Tacc<<8)+(B4_Tcoh<<6)+(B4_Tah<<4)+(B4_Tacp<<2)+(B4_PMC)) ;GCS4 DCD ((B5_Tacs<<13)+(B5_Tcos<<11)+(B5_Tacc<<8)+(B5_Tcoh<<6)+(B5_Tah<<4)+(B5_Tacp<<2)+(B5_PMC)) ;GCS5 [ BDRAMTYPE="DRAM" DCD ((B6_MT<<15)+(B6_Trcd<<4)+(B6_Tcas<<3)+(B6_Tcp<<2)+(B6_CAN)) ;GCS6 check the MT value in parameter.a DCD ((B7_MT<<15)+(B7_Trcd<<4)+(B7_Tcas<<3)+(B7_Tcp<<2)+(B7_CAN)) ;GCS7 | ;"SDRAM" DCD ((B6_MT<<15)+(B6_Trcd<<2)+(B6_SCAN)) ;GCS6 DCD ((B7_MT<<15)+(B7_Trcd<<2)+(B7_SCAN)) ;GCS7 ] DCD ((REFEN<<23)+(TREFMD<<22)+(Trp<<20)+(Trc<<18)+(Tchr<<16)+REFCNT) ;REFRESH RFEN=1, TREFMD=0, trp=3clk, trc=5clk, tchr=3clk,count=1019 DCD 0x10 ;SCLK power down mode, BANKSIZE 32M/32M DCD 0x20 ;MRSR6 CL=2clk DCD 0x20 ;MRSR7 ALIGN ;? AREA RamData, DATA, READWRITE ^ (_IRQ_BASEADDRESS+0x40) HandleReset # 4 HandleUndef # 4 HandleSWI # 4 HandlePabort # 4 HandleDabort # 4 HandleReserved # 4 HandleIRQ # 4 HandleFIQ # 4 ^ (_IRQ_BASEADDRESS+0x80) DIsrIRQ # 4 ;Don't use the label 'IntVectorTable', ;because armasm.exe cann't recognize this label correctly. ;the value is different with an address you think it may be. ;IntVectorTable ^ (_IRQ_BASEADDRESS+0x100) HandleADC # 4 HandleRTC # 4 HandleUTXD1 # 4 HandleUTXD0 # 4 HandleSIO # 4 HandleIIC # 4 HandleURXD1 # 4 HandleURXD0 # 4 HandleTIMER5 # 4 HandleTIMER4 # 4 HandleTIMER3 # 4 HandleTIMER2 # 4 HandleTIMER1 # 4 HandleTIMER0 # 4 HandleUERR01 # 4 HandleWDT # 4 HandleBDMA1 # 4 HandleBDMA0 # 4 HandleZDMA1 # 4 HandleZDMA0 # 4 HandleTICK # 4 HandleEINT4567 # 4 HandleEINT3 # 4 HandleEINT2 # 4 HandleEINT1 # 4 HandleEINT0 # 4 ^ (_ISR_STARTADDRESS-0x1400) UserStack # 1024 ;c1(c7)fe600 SVCStack # 1024 ;c1(c7)feb00 UndefStack # 1024 ;c1(c7)ff000 AbortStack # 1024 ;c1(c7)ff500 IRQStack # 1024 ;c1(c7)ffa00 FIQStack # 0 ;c1(c7)fff00 END

网友:

多谢斑竹,俺也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