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cpld的问题

楼主(2006-10-26):
请教高手关于cpld的问题
cpld的接+3.3V和地的引脚部分在上电时或下载程序就冒烟,但板子上好象没有短路现象,请问有谁遇到过类似情况,请指教下!万分感谢!

楼主:
一个更奇怪的问题
现在是板子在下载和上电是都没有问题,但是在调试时,给出不同的输入让cpld工作一段时间,就会烧芯片,开始时还会发热,冒烟,现在都不发热芯片就烧了,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会是程序的问题吗?请指教下!!急!!!

网友A:
又红又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