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X3400的无线接收问题

楼主:
 我用单片机的窜口通过无线发射模块发射数据,接收端用RX3310的模块接收就没问题,但换了性能更好的RX3400模块就一点都没收到,而且它的晶振也没工作,不知是什么原因,希望能给点建议.

网友:

是自己做的模块还是买别人的?买别人的就换一个

网友:

我买的,不过我有五块,换了都没能收到,单片机一个接收中断都没有

网友:

各位兄弟如有任何使用心得或建议请提出

网友:

换了不少了

网友:

你用的是rx3400还是rx3400-lf,你的原理有没有问题啊,是多少兆的?

网友:

我用的是RX3400,我拿回到厂方他用2262编码发射就没有问题,但我拿回来用单片机来收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与单片机没关系,单片机也要写好解码程序阿,还有3.3和5V电平的问题,io口驱动的问题。你把问题详细说说好吗?

网友:

我是直接把单片机的串口接到发射模块上的,然后接收模块数据口接另一单片机的RXD,我用RX3100收就没什么问题,但改用RX3400就不行了,用示波器观察3400输出波形,虽然和3100的差不多,但非常混乱,分不出高低电平

网友:

今天我把单片机的波特率降为2400,并把单片机电源和接收模块电源分开,用超再生的模块就勉强能接收到数据,但误码率还是比较高,用RX3400还是不能接收,我想应该是干扰的问题,有没哪位有好的抗干扰方法,听说有一种叫端口隔离的,但不知是什么.

网友:

我现在用的rx3400-lf就可以,但是rx3400就不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用rx3400-lf可以是可以了,但是遥控距离很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调的好!哪位大侠可以告诉我,与15,16脚上连接的电容,电感的参数吗?先谢谢了!

网友:

RX3400-IF和没IF的有什么区别啊,你说的距离大概有多远

网友:

     你好,我这边是代理HIMARK的,我们公司有专门的RF 技术工程师,希望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帮助,詹先生 13823792373   zhan62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