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芯片是STC12C5410AD 大家看下对不对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ADC_CONTR=0xC5;
sfr p1=0x90;
sfr p2=0xB0;
sfr p1M0=0x91;
sfr p1M1=0x90;
sfr ADC_DATA=0xC6;
sbit p1_7=p1^7;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umber);
void adc(void);
uchar code tab[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void main()
 {
 p1=0;
 p2=0;

    ADC_CONTR=0x80;
 delayMs(10);

    p1M0=1;
  p1M1=1;

 while(1)
 {
  adc();
 }
  }
void adc()
 {   uchar ad_in;

   ADC_CONTR |=0x08;
  while(!(ADC_CONTR&&0x10));
  ADC_CONTR &=0xe7;

  ad_in=ADC_DATA;
  if(ad_in>204)
    P1=tab[5];
  else if(ad_in>153)
    P1=tab[4];
  else if(ad_in>102)
    P1=tab[3];
  else if(ad_in>51)
    P1=tab[2];
  else  P1=tab[1];

   delayMs(10);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umber)
    {
     unsigned char  temp;
     for(;number!=0;number--)
      {
       for(temp=0;temp<124;temp++)
           ;
      }
    }

网友:

不好意思 p1_7是模拟信号输入端

网友:

怎么没有鸟我啊

网友:

有个地方错,sfr p1M1=0x90应该改为sfr p1M1=0x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