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一基础性问题?

楼主:
哪个师兄告诉一下,逻辑电压不匹配用什么芯片呀?
我想用一个计数器74ls191的输出作为地址,但其高电位
输出电源为5v。而我的eprom的地址是高电位为12伏,
请问用什么芯片可以将两个电压转化。急问。谢谢!

网友:

EPROM只有在编程时才用到12V电压。你尽管放心直接用TTL电平去驱动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上拉电阻行了就

网友:

加个管子.

网友:
看清数据手册,别乱来

EPROM即使在编程时也只有一条腿用到12V,那可不是地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