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容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6-11-09):
(求助)关于电容选择的问题?
如图所示,请问图中红色标记的电容具体作用是什么?此图为一 IP phone中的mic(话筒)部分电路。怎样确定其容值?

网友A:
滤波,红色的是27nU 另外两个是0.22U

楼主:
请问原理是什么啊?低通滤波还是 ~??容值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啊?

楼主: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楼主:
看来是太难了,呵呵

网友B:
那不就是旁路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