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关于<<移动电话用户编号方案>>的资料?急用!

楼主:
求助!谁有关于<<移动电话用户编号方案>>的资料?急用!!!

zuihao

网友:
Re: 求助!谁有关于<<移动电话用户编号方案>>的资料?急用!!!

不好意思,发重了!

网友:
Re: 求助!谁有关于<<移动电话用户编号方案>>的资料?急用!!!

SIM卡背面的20位数字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前6位:898600中国移动;898601中国联通 第7位:业务接入号,对应于134、135、136、137、138、139中的4、5、6、7、8、9; 第8位:SIM卡的功能位:一般为0,现在的预付费SIM卡为1; 第9、10位:各省的编码; 第11、12位:年号; 第13位:供应商代码; 第14—19位:用户识别码; 第20位:校验位。 中国移动: 如8986 00 79 09 04 4 9311287 分段后的字符串意义分别如下: 8986代表国家中国 00代表运营商中国移动(好像02也是?) 79代表手机号码第三四位,如此卡为1379**** 09代表发卡省份编号,代码如下,为中国移动内部使用,只能精确到省 -------------------------- 01:北京 02:天津 03:河北 04:山西 05:内蒙古 06:辽宁 07:吉林 08:黑龙江 09:上海 l0:江苏 11:浙江 12:安徽 13:福建 14:江西 15:山东 16:河南 17:湖北 18:湖南 19:广东 20:广西 21:海南 22:四川 23:贵州 24:云南 25:西藏 26:陕西 27:甘肃 28:青海 29:宁夏 30:新疆 31:重庆 另:13800138000充值卡的密码开头两位、系列号6、7两位都是用的这个省份编号 04代表发(制)卡年份2004年 1代表生产厂家,代码如下 -------------------------- 0:法国斯伦贝榭 厂家在湖南 1:法国GEMPLUS 厂家在天津(这种卡在芯片接触点上上都有GEMPLUS的标记,注意不是GSMPLUS) 2:德国欧伽(该代号后被武汉天喻替代) 3:江西捷德 4:东信和平 5:大唐电信 6:航天九洲通 7:北京握奇 8:东方英卡 9:北京华虹 A:上海柯斯 B:航天智通 后七位不详,比较随意,有时和手机号码最后若干位相同 中国联通: 如8986 01 04 05 021 063908 S 分段后的字符串意义分别如下: 8986代表国家中国 01代表运营商中国联通(另外CDMA是03) 04代表发(制)卡年份2004年 05代表手机号码第三四位,如此卡为1305**** 021代表发卡地区号,如上海021、杭州571……可以精确到城市 后六位比较随意 S代表生产厂家,代码如下 ------------------------ A:东方英卡 B:布尔公司 C:上海柯斯 D:欧贝特 E:东信和平 G:法国GEMPLUS H:北京华虹 S:法国斯伦贝榭 T:大唐电信 W:北京握奇 Y:武汉天喻 J:江西捷德

网友:
Re: 求助!谁有关于<<移动电话用户编号方案>>的资料?急用!!!

编号计划

GSM网路是复杂的,它包括交换系统和基站系统。交换子系统包括HLR、MSC、
VLR、AUC和EIR,和与基站系统、其它网路如PSTN、ISDN,数据网、其它PLMN等
间接口。为了将一个呼叫接至某个移动客户,需要调用相应的实体。因此要正确寻址,编号计划就非常重要。下面就GSM移动通信网中用来识别身份的各种号码的编号计划进行介绍。

1.移动台ISDN号码(MSISDN)

MSISDN号码是指主叫客户为呼叫数字公用陆地蜂窝移动通信网中客户所需拨的号码。号码的结构为:

CC NDC SN

|-----------国际移动客户ISDN号码 -------------------|

|-- 国内有效移动客户ISDN号码 --|

CC=国家码。我国为86。

NDC=国内目的地码,即网路接入号,中国移动GSM网为139,中国联通GSM网为130。

SN=客户号码,采用等长7位编号计划。

中国移动SN号码结构是H1H2H3ABCD,其中HlH2H3为每个移动业务本地网的HLR号码,ABCD为移动客户码。中国联通SN号码结构是H1H2ABCDE,HlH2是移动业务本地网的HLR号码,ABCDE是移动客户码。

当客户号码容量受限时,可扩充国内目的地码。中国移动可启用138,137…,中国联通可启用131,132…等。

2.国际移动客户识别码(IMSI)

为了在无线路径和整个GSM移动通信网上正确地识别某个移动客户,就必须给移动客户分配一个特定的识别码。这个识别码称为国际移动客户识别码(IMSI),用于GSM移动通信网所有信令中,存储在客户识别模块(SIM)、HLR、VLR中。

IMSI号码结构为:

MCC MNC MSIN

|------------国际移动客户识别 ------------|

|--国内移动客户识别 --|

MCC=移动国家号码,由3位数字组成,唯一地识别移动客户所属的国家。我国为460。

MNC=移动网号,由2位数字组成,用于识别移动客户所归属的移动网。中国移动GSM PLMN网为00,中国联通GSMPLMN网为0l。

MSIN=移动客户识别码,采用等长11位数字构成。唯一地识别国内GSM移动通信网中移动客户。

3.移动客户漫游号码(MSRN)

被叫客户所归属的HLR知道该客户目前是处于哪一个MSC/VLR业务区,为了提供给入口MSC/VLR(GMSC)一个用于选路由的临时号码,HLR请求被叫所在业务区的MSC/VLR给该被叫客户分配一个移动客户漫游号码(MSRN),并将此号码送至HLR,HLR收到后再发送给GMSC,GMSC根据此号码选路由,将呼叫接至被叫客户目前正在访问的MSC/VLR交换局。路由一旦建立,此号码就可立即释放。这种查询、呼叫选路由功能(即请求一个MSRN功能)是No.7信令中移动应用部分(MAP)的一个程序,在GMSC-HLR-MSC/VLR问的No.7信令网中进行传递。

移动客户漫游号码(MSRN)结构是:

CC NDC SN

|---------国际移动客户ISDN号 -----------------|

|--国内有效移动客户ISDN号码 |

我国邮电部门GSM移动通信网技术体制规定139后第一位为零的MSISDN号码为移动客户漫游号码(MSRN),即 1390MlM2M3ABC。MlM2M3为MSC的号码。MlM2与MSISDN号码中的HlH2相同。

4.临时移动客户识别码(TMSI)

为了对IMSI保密,MSC/VLR可给来访移动客户分配一个唯一的TMSI号码,即为一个由MSC自行分配的4字节的BCD编码,仅限在本MSC业务区内使用。

5.位置区识别码(LAI)

位置区识别码用于移动客户的位置更新,其号码结构是:

3位数字 2位数字 最大16bit

MCC MNC LAC

|------------LAI-------|

MCC=移动客户国家码,同IMSI中的前三位数字。

MNC=移动网号,同IMSI中的MNC。

LAC=位置区号码,为一个2字节BCD编码,表示为 X1X2X3X4。在一个GSM PLMN网中可定义65536个不同的位置区。

6.全球小区识别码(CGI)

CGI是用来识别一个位置区内的小区,它是在位置区识别码 (LAI)后加上一个小区识别码(CI),其结构是:

3位数字 2位数字 最大16bit 最大16bit

MCC MNC LAC CI

|---------------------LAI-----|

|---------------------------------------CGI-------|

CI是一个2字节BCD编码,由各MSC自定。

7. 基站识别码(BSIC)

BSIC是用于识别相邻国家的相邻基站的,为6bit编码,其结构是:

3bit 3bit

NCC BCC

|--------BSIC-------------|

NCC=国家色码,主要用来区分国界各侧的运营者(国内区别不同的省),为XY1Y2。

X:运营者(邮电X=1,联通=0)

Y1、Y2:分配见表5-1。

表5-1 Y1Y2的分配

Y2

Y1

吉林、甘肃、西藏、广西、福建、湖北、北京、江苏
黑龙江、辽宁、宁夏、四川、海南、江西、天津、山西、山东

新疆、广东、河北、安徽、上海、贵州、陕西
内蒙古、青海、云南、河南、浙江、湖南

NCC=基站色码,识别基站。由运营设定。

8.国际移动台设备识别码(IMEI)

唯一地识别一个移动台设备的编码,为一个15位的十进制数数字,其结构是:

6位数字 2位数字 6位数字 l位数字

TAC FAC SNR SP

TAC=型号批准码,由欧洲型号认证中心分配。

FAC=工厂装配码,由厂家编码,表示生产厂家及其装配地。

SNR=序号码,由厂家分配。识别每个TAC和FAC中的某个设备的。

SP=备用,备作将来使用。

9.MSC/VLR号码

MSC/VLR号码在No.7信令信息中使用,代表MSC的号码。我国邮电部门GSM移动通信网中的MSC/VLR号码结构为1390MlM2M3,其中MlM2的分配同HlH2的分配。

lO.HLR号码

切换HLR号码在No.7信令信息中使用,代表HLR的号码。邮电部门GSM移动通信网中的HLR号码结构是客户号码为全零的MSISDN号码,即139HlH2H30000。

11.切换号码(HON)

HON是当进行移动交换局间越局切换时,为选择路由,由目标MSC(即切换要转移到的MSC)临时分配给移动客户的一个号码。此号码为MSRN号码的一部分。

5.2 拨号方式

拨号方式是使客户可以通过拨十进制数字实现本地呼叫、国内长途呼叫及国际长途呼叫的一种方式。我国邮电部移动通信网技术体制规定的GSM移动通信的拨号方式是:

移动客户 ? 固定客户(含模拟移动客户) 0XYZ PQR ABCD

固定客户 ? 本地移动客户 139HlH2H3ABCD

固定客户 ? 外地移动客户 0139HlH2H3ABCD

移动客户 ? 移动客户 139HlH2H3ABCD

移动客户 ? 待服业务 0XYZlXX 其中对火警只须拨119,对匪警只须拨110,对急救中心只须拨120,对交警中心只须拨122。

国际客户 ? 移动客户 国际长途有权字冠 +139HlH2H3ABCD

移动客户 ? 国际客户 00 + 国家代码 + 该国内有效电话号码

其中,0=国内长途有权字冠。

00=国际长途有权字冠。

XYZ=长途区号,由3位或2位数字组成。

PQR=局号。

ABCD=客户号码,当长途区号为2位时,客户号可以由4位或5位号码组成。

lXX=特种业务号码。

由于GSM移动通信网的网路接入号是“139”,因此“139”既有特服号码的特性,又有长途区号的特性。因无论国际、国内长途均是分析“139”后接入邮电部门GSM移动通信网的。根据我国电话网技术体制规定的拨号方式是采用闭锁拨号方式,即在一个闭锁编号区内(一个长途编号区为一个闭锁编号区)客户相互呼叫时,不须加拨长途区号,而两个闭锁编号区内的客户相互呼叫时,必须加拨被叫闭锁区的长途区号。因此移动客户呼叫固定电话网客户是两个闭锁编号区内客户互通,移动客户需加拨被叫固定客户所在地的长途区号。反之,固定客户(含模拟移动客户)呼叫移动客户时,同样也是两个闭锁区间的客户互通,固定客户应拨移动客户的“长途区号”139,但在长途区号前需加长途字冠“0”方可知道“0”后的数字是长途区号。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无论固定客户呼叫何处移动客户首先均要拨“0139”,限于我国目前公用电话网固定客户大量还属非长途有权客户,又因为移动业务本地网和固定电话本地网相一致,因此就会出现非长途有权固定客户可以呼叫本地固定电话客户而不能呼叫本地GSM移动通信网的移动客户,这显然不合理,而且会给邮电局带来很大的业务损失。所以,我国邮电部移动通信网技术体制在制定GSM移动通信网拨号方式中就将固定客户呼叫本地移动客户和外地移动客户分开规定,呼叫本地移动客户时只须拨139HlH2H3ABCD,这时的139就具有了特服号码特性;呼叫外地移动客户时需在139前加拨长途字冠“0”,这时的139就具有长途区号特性。

当移动客户呼叫移动客户是在同一闭锁编号区内,如按上述说法客户呼叫时只须拨HlH2H:ABCD,不须加拨139,但考虑到将来可能会号码扩容,即启用138,137…,那时客户就必须拨全号(即13XHlH2H3ABCD),网路方可寻找到唯一的一个被叫客户。因此邮电部在制定GSM移动通信网的拨号方式时就规定移动客户呼叫移动客户时拨全号,避免将来客户号码扩容后要改变客户拨号习惯。

网友:
Re: 求助!谁有关于<<移动电话用户编号方案>>的资料?急用!!!

很好啊 多谢帮忙 我也学习了

网友:
很好啊 多谢帮忙 我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