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C1496乘法器的使用

楼主:
最近看到一个电路使用MC1496,它是将MC1496的3脚做为了一个输入信号,然而在MC1496的数据手册中都是将它的2,3脚之间串接一个电阻,我想请问,将2,3脚做为输入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端口1输入的是正弦信号暂且认为是1KHZ/1V(信号是可以变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看到一个电路使用MC1496,它是将MC1496的3脚做为了一个输入信号,然而在MC1496的数据手册中都是将它的2 ...

2,3脚电阻是决定灵敏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