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初学者有一个问题

楼主:
为什么说并联电路有分流作用?我不懂的是:给原先一个负载电阻并联一个新电阻后,原来的负载电阻的电流并没有减少啊,为什么说并进去的电阻有分流作用呢,请帮帮我

网友:

任何一个源都是有内阻的,然后你再看你并联电阻后原来的负载电阻的电流是否减少了?也就是你假设的前提出了问题,你的结果必然是错的!

网友:

谢谢,我还是有点晕

网友:

[:D][:D],先别晕,是你把这个分流的概念搞错了,你这样并上个电阻后,看看,总线电路上的电流是不是加大了???
然后,你把那个负载变成两个一样大的电阻,这两个电阻并后所得的等效值跟你原来的负载一样大,再测试看,他们各自的电流是不是小于你原来负载的电流???[8-|]

网友:

并联电路的分流是针对整个电路而言的,不是针对单一的支路。原来负载电阻的电流是没有减少,但相对于整个电路,主干路的电流被分成了I(1) ( 负载电阻的电流)和I(2) (并进去电阻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