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几道题

楼主:
大家来帮帮忙吧

网友:

你这个题答案不对吧??我算出来第一个都有Rl啊!你答案里面只有R1,R2

网友:

电路分析中的内容,你去看看书,关于虚地的概念

网友:

我看书了,没看懂得,大家帮帮忙,给我讲一讲吧

网友:

我就看了下第一个,是对的,通路就是最外边的这个,由Uo R1 R2 然后到地组成,根据理想放大器虚短的概念,+和-极电位应该是相等的,列出式子就是Us=R2Uo\(R1+R2)

网友:

第一个题: 令R1和R2中间那点电位为U1,根据虚短概念U1=Us 列写方程:Us/R1=(U0-Us)/R2 整理得:U0/Us=1+R2/R1

网友:

主要是由“虚短”和“虚断”列关系式吧

、由虚短可得:UP=UN=US
   因为:I1R1=US
   所以:UO=(R1+R2)US/R1=US+R2/R1

、同上,由虚短可得:UP=UN=0
   所以:UO=-ISR

3、由虚断可得:IN=IP=0
   所以:IO=IR
   又    UR=UN=UP=UI
       所以: UR=IR

、也由虚短可得:I1R1=I2R2
         IO=I1+I2
         IS=-I2
     所以:IO=-IS(1+R2/R1)

第二题和第四题的恒流元的方向都是上正下负。

网友:

当时学的时候没有搞清楚,现在也要学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