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有关ADS中关于眼图仿真的问题,希望大侠们不吝赐教!

楼主:
我先在HFSS中建好单线和差分线的模型分别得到他们的S参数然后用ADS进行时域暂态仿真,HFSS中的S参数差分比单线的要好,可是眼图结果是差分比单线差,不知道什么原因?仿真眼图设置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嘛?还有就是四端口是如何对应到ADS中四端口模型的?我怀疑可能在ADS中这些设置有些问题,希望哪位可以请教一下,十分感谢! 哪位可以请教一下具体建立ADS中眼图仿真的模型电路的啊?

网友:

没用过ADS阿,呵呵 帮不上忙 去这个论坛问问 http://hfss.vicp.cc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仅将S参数导入ADS形成模型,仿真结果不会和其他软件有区别。楼主不妨在ADS里先看一下模型的S参数, 看看是否与提取模型时获得的结果一致,如果不一致,查看一下是否端口顺序有误。 如果端口无误,不知楼主观测眼图时是仅针对单线和差分线这两个模型,还是组合在一个电路中观测? 我个人觉得差分线的寄生电容会比单线高一些,反映在眼图上应该是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沿比单线眼图平缓, 不知道楼主指的结果不好是不是这种情况。 以上仅是个人推测,仅供参考,如果楼主不认同,可以再提供一些详细信息,大家讨论。

网友:

我的输入信号是7位尾随机码,然后看到的眼图比较散,而单线则是聚在一起的,看起来比较好; 另外在HFSS中设置的端口为差分模式,请问怎么将HFSS中的端口设置和ADS中的四端口模型对应起来!?谢谢!

网友:

楼主,那个网页打不开啊,呵呵! 需要使用代理吗?谢谢!

网友:

实际上看到的眼图很散,不象单线的比较好(就是象一根线那样,最理想的就是一根线了吧),所以感觉信号眼图不好,明天我再去看看S参数到底是咱样的?不过很是感谢大侠赐教!

网友:

大家好,我想顺便问一下HFSS里面怎么设置差分激励端口?我做CPW仿真

网友:

我也是做这方面的, 希望能交流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这个软件,要用ADS仿真眼图。但我不知道怎么产生,借的书上都没说到这个问题。请知道的高手给我说说具体是怎么个过程进行仿真的?步骤越具体越好了^-^先谢谢了!

网友:
眼图是很难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