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我来说说讨厌的51芯片吧

楼主:
[转帖]我来说说讨厌的51芯片吧

  我用了很久51芯片,本来对它的功耗非常不满,但是因为其价格越来越便宜,本身的性价比依旧很好,所以总也甩不掉。

1、休眠。一般的系统都不会到了忙不过来的地步,适当的休眠还是可以节省一些功耗的,在一些简单的系统,多抽时间休眠成了省电的关键,你看别的芯片都不耗电,只有单片机了,它就是关键了,在有些时候,提高主频反而会获取更多的休眠时间,反而使系统功耗更小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经常性的切换休眠和工作状态会让电源产生mV级的波动,特别对于很多线性稳压器只有100mA以内的输出能力的情况更明显,这样的波动或许会影响系统内的AD和一些其他模拟电路,值得注意。

2、掉电。如果进入了掉电模式,很多51芯片是无法通过中断重新开始工作的,可以外加一个微功耗的单片机来提供复位,这个单片机只负责键盘扫描和复位51单片机,以及发送键盘编码到51芯片。 我以前见过一个手持设备,耗电很小,但是包括了大容量存储、显示、输入、数据输出、检索等功能,平时89C51总是处于掉电状态,但是有了键盘操作后,就复位开始运行,处理完键盘送来的任务之后又自动掉电了。

3、复杂运算。复杂运算(譬如指数运算、浮点乘除)一定会占据更多系统时序,响应减少休眠时间,可以通过查表方式,这样用大容量的表格代替了现场计算,更多的时间不就可以睡觉了吗?

4、如果软件任务少到一定程度,那么可以考虑把晶体搞到32k去运行,其实这样更省电,但是这意味着51软件基本没什么高速的事情做,也不需要串行通信,否则,还是老老实实面对现实吧。

  我觉得,51芯片用于电池供电的系统不是很合适,但是从开发周期看,它的开发环境很好,毕竟可以承载8位机的相对大型的应用,有时候又不得不用它。我觉得距离51最靠近的AVR单片机更适合将来的应用,因为其性能价格比相对其他单片机还是不错的,除非51芯片可以将来做到在3MIP下,工作电流小于2mA,休眠电流小于500uA,掉电电流小于10uA。

  以上是我的不成熟想法,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网友:

来龙去脉一塌胡涂一塌胡涂一直在

网友:

接受能力城区大巧若拙

网友:

对于掉电和休眠对供电电压的影响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差点把我害死,为这个我的东西多了好几个大电容,本来可以不要的,外加2天通宵

网友:

就是一个字"乱!"楼上的,听说你是个高手?指点指点吧

网友:

不知道要指点什么 还有,我也是菜鸟啊,嘿嘿

网友:

电子工程世界的说你是个高手

网友:

瞎谦虚.....

网友:

呵呵,大家都不要谦虚嘛,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一起讨论才能一起进步啊:)

网友:

如果你要省点的话,就不要用51了,每中芯片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这个希望楼主明白!我们取其长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