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类放大输出LC的失真问题

楼主(2006-11-29):
关于D类放大输出LC的失真问题
各位大侠,
我们现在做了个D类放大器,输出有100多W,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当输出达到3A是输出波形就失真了
我们输出用的电感是500UH,电容是0.47的
请大家帮我出出注意啊
谢谢了!!!

楼主:
那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
应该是总线电压的问题?严重的总线电压浮动可以引起谐波失真!

网友A:
看来就是不能带那大负载啊~能达到3A已经很不错了啊~

楼主:
唉 以前还可以的,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了。 现在已经能上3A了。但是就是还有一点失真 三楼的大哥能说的详细点吗?你是指哪里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