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 LED点亮的小程序!!

楼主:
刚买了个开发板,想写一个把LED点亮的程序.
s3c2410的板,GPF4,GPF7接了两个LED.我现在就想把这两个LED 点亮,写不出程序来.
汇编代码和C代码请帮我都写出来.还有,我想知道ADS1.2中的RO,RW 应该按照什么来设置,还有入口点应该怎么设置.

从这里我想知道ads1.2的用法,一般程序的调试方法.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新手,刚学.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菜的很!!

网友:

加油啊

网友:
用0地址就行了,不过我的弄不明白为什么只有让端口一直为0时灯才亮,加上一个DALAY就不亮了
#include "2410addr.h"
void Delay(void);
void Main(void)
{
rGPDCON = 0x55555555;
rGPDUP = 0x0;
while(1)
{
   //rGPDDAT= 0xffff;
  //Delay();
  rGPDDAT=0x0;;
   Delay();
}
}
void Delay(void)
{
int i;
for(i=1;i!=0;i--);
}

上面这代码灯不亮,
去掉Delay(); 灯才亮

网友:
void Delay(int n)
{
int i;
for(i=0;i }
延时长点。你试试这个行吗?

网友:
慢慢来,很快就会学的特别好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