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一下丙类功放是要将基极即Ube反偏,但三极管反偏后不是会截止吗?谢谢

楼主:
大家好!请问一下丙类功放是要将基极即Ube反偏,但三极管反偏后不是会截止吗?谢谢

网友:
Re: 大家好!请问一下丙类功放是要将基极即Ube反偏,但三极管反偏后不是会截止吗?

是指pnp的Ube反偏吧?pnp的ube是要反偏才能正常工作的啊

网友:
Re: 大家好!请问一下丙类功放是要将基极即Ube反偏,但三极管反偏后不是会截止吗?

不是,是NPN

网友:
Re: 大家好!请问一下丙类功放是要将发射极即Ube反偏,但三极管反偏后不是会截止吗

对不起,是我搞错了,是提供反向偏压,减少输入信号的幅度,还是正偏的

网友:
Re: 大家好!请问一下丙类功放是要将基极即Ube反偏,但三极管反偏后不是会截止吗?

那要怎么样才能让电路工作在丙类呢?

网友:
信号大多数处于截止状态应该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