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怎样才能让电路工作在丙类?谢谢!

楼主(2006-12-01):
请问下,怎样才能让电路工作在丙类?谢谢!
请问下,怎样才能让电路工作在丙类?谢谢!

网友A(2007-07-23):
设置偏置电压来实现 丙类的BE直流电压应工作在负压状态

网友B(2010-03-31):
欲取得全天候的丙类状态,办法只有两个,
用双电源(射极接于中点),或把Re换成甲类电路(甲丙基极并接)。

网友B:
单靠负反馈,是无法自丙的,必须引进正反馈且配备电容,方得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