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用protel 2004画的一个运方原理图为什么有好多显示 no d ...

楼主(2006-12-04):
用protel 2004画的一个运方原理图为什么有好多显示 no driver
用protel 2004划的一个运方原理图为什么有好多显示 no driver
小弟初学,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Re: 用protel 2004画的一个运方原理图为什么有好多显示 no driver
这是protel 2004区别于99的地方之一,我一般不考虑,因为这是系统的元件带的而对一般的电路图没有影响,也许可以去改报错设置,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Re: 用protel 2004画的一个运方原理图为什么有好多显示 no driver
谢谢LS的大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