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

楼主:
avr内部10位ad
参考电压2.56v
输入0-2.5v对应温度-50到100度
精确到0.1度。
数值怎么转换,显示小数点怎么弄?
菜鸟,见笑

网友:
你问题的根源在:对计算机系统各部分功能的了解

不只是10bitAD变换,任何ADC输出都可以看作“正整数”的离散量,它的实际物理量显示是要经过换算,这要靠程序设计解决。就好像用电流表作的各类表计,电流表的摆动只是一个角度,而到底代表多少什么?多大。就要看你的电路结构(硬件),然后根据计算和计量制作表盘贴上去(软件)是类似的。

网友:
avr内部10位ad
参考电压2.56v
输入0-2.5v对应温度-50到100度
精确到0.1度。
数值怎么转换,显示小数点怎么弄?

avr内部的10位ad换算出来是0-1023位 ,你上午 -50-150度 数据跨度为200,如果精度为0.1度,那么数据范围是2000,显然不能进行设计0.1度的范围。可以考虑精度高的ad。
呵呵,显示小数点很容易的,运算的时候为整数运算,将低位作为小数然后进行取值,显示在小数点后就可以了。

网友:

版主,可否帮我做个12位精度的AD转换仿真啊,就用51单片机,四位数码管显示20.48,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