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中单相异步电机绕组的维修

楼主:
家电中单相异步电机绕组的维修(上)
              在一些家用电器(如电风扇、洗衣机、排风扇等)中,电机损坏后的维修,一直令一些维修人员感到头疼,其实以上几种电器中的电机仅机壳外形、尺寸不同,其工作原理及维修工艺大体相同。本文以③鲜塑自的洗衣机脱水电机为例,介绍具体维修经验。维修人员可模仿脱水电机的维修方法自行设计绕组模具,动手维修电器中常见的一些电机(调速电机除外)。
              一、工具
              对于初级的维修人员,除常用的螺丝刀、钳子、扳子等工具外,还应准备以下专用工具:黄铜棒(+smm左右,L=100一120mm左右,棒口为扁型);一对正方形木枕,边长在100rnxn左右;千分尺(0-25mzn);绕线机;绕线模具,图1是洗衣机脱水电机可脱卸绕组模具的外形及尺寸;划线板,如图2所示;压线钳,如图3所示;卷纸划片,如图4所示;清槽铲刀,如图5所示;单相0-250V/500W调压器;带开关灯口、200W灯泡;刷子;500V兆欧表等。
              二、材料
              20号机油、H硫化铝、松动液、绝缘纸、漆包线、竹片、腊管(+lrnm和十2-4nun)、砂纸、弓I线(可选用一般的三芯护套线或用电机原带引线)、绑扎带和绑扎绳和绝缘漆等。
              三、电机的拆卸
              1、在电机未拆卸前,要用粉笔或油漆在电机的上端盖和铁心上做好标记。以免造成电机修好后,在装刹车盘时,刹车盘角度错位,造成重新拆装的麻烦。
              2、拆下电机的固定螺栓及端盖。
              端盖拆下后要注意:采用含油轴承的电机,下端盖轴承内的滚珠不要丢失。
              3、检查电机的轴承是否锈住、缺油或松框。如果轴承当时锈住,应将锈住端浸泡在松动液罐内,直至轴承松动不框、注油后滑动轻快为止。如果轴承当时缺油应立即注油,注意:滚动轴承注二硫化铝,含油轴承注机油。如果轴承当时松框,应立即予以更换,以免转子扫膛使定子铁心过热,严重时导致电机堵转烧毁。
              4、最后把电机装好铁心,绕组不装,以免零部件丢失。注意:"推立轴承"应一同装人电机内的下轴承内。
              5、用钢锯将绕组的接线端锯掉。
              将绕组锯掉端向上,用木枕架好,拿黄铜棒自上而下将绕组的非接线端冲掉,最后用清槽铲刀将增内的槽绝缘纸及杂物清理干净。
              6、记录以下数据。
              电机主副绕组的线径、主副绕组中一组线圈小把线圈和大 WWeweW 2001 MWto m
              41。出线回的巨放、主则绕组中一组线四小把线回和大把线四边与边之间跨区的槽数(又称节里)。
              四、线圈绕制前的准备
              1、槽绝缘纸的长度=铁心厚度十槽口两端伸出的长度。一般槽口每况作出的5mm左右。槽绝缘统的宽度参考回6及层间绝缘纸。层间绝缘统的长度和槽绝缘统的长度相等,宽度约为槽绝缘纸的2/3,共计八张。剪好后的槽绝缘纸插人定入定子铁心槽内。
              2、用钢用将竹片按槽绝缘纸的长度锯好。
              3、准备好线圈的绑扎绳,也可选用一些较轻的漆包线代替。

              家电中单相异步电机绕组的维修(下)

              线圈的绕制、嵌线、接线整形及浸漆烘干
              一、线圈的统制
              1、按照模具动模具B、模具A的顺序将绕组模具依次穿到绕线机的轴上,并将模具两端的锁紧螺母锁紧。
              2、先将漆包线的起始端在绕线机轴上绕3-6圈后放人绕线模具A的进线槽内并将绕线机上的计数器调零,正式开始绕制。
              在绕制线圈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主、副绕组的线径及主。副绕组每组线圈中小把线圈和大把线圈的圈(匝)数不要搞颠倒。(2)在绕制过程中,手在拿线时不要左右摆动,以免绕制后的线圈线与线之间互相交*,导致嵌线比较困难。(3)绕足小把线圈的(匝)数后,将绑扎绳穿人绕线模具的绑扎槽内,将小把线圈的两个端部绑扎好,绑扎好后在小把线圈上绕制半圈,将线放人绕线模具B的过线槽内,线不要剪断,同时将计数器重新调零,继续绕制大把线圈。

              3、大把线圈绕完并绑扎好后,在大把线圈上多绕制半圈(匝)后将线剪断。
              4、剪断后,将绕线模具松动退下,并从模具上取下线圈。成型后的线圈如图1。
              5、参照本节l、2、3、4项所介绍的绕线方法及注意事项,继续绕制另7组线圈。(单相显极式四极电机的主副绕组共8组线圈。)
              二、嵌线
              1、将铁心纵向放在工作台上,
              2、一般采用先嵌主绕组后嵌副绕组,先嵌每组线圈中的小把线圈后嵌大把线圈的方法。常见的嵌线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是将主绕组第一组线圈的头尾端对准铁心左边的横截面放好,然后将小把线圈的两个边嵌放在铁心的2槽和5槽内,将大把线圈的两个边嵌放在铁心的1槽和6槽内,如图2所示。如果嵌线进槽困难,可借助划线板将线轻轻划人槽内。在一组线圈嵌放完毕后,应检查是否有线嵌放在槽绝缘纸外,检查完毕后并将层间绝缘纸插人小把线圈的两个槽内。然后用剪刀将大把线圈两个槽凸出多余的槽绝缘纸剪掉。剪掉后用卷纸划片先后将大把线圈两个槽内的左边槽绝缘纸折人槽内的右边,用压线钳压实后,将槽内右边的槽绝缘纸折人槽内的左边,再用压线钳压实,用电工刀将事先锯好的竹片削成竹楔,并将削好的竹楔插人大把线圈的两个槽内(如图6)。按照以上的嵌线方法并结合图3及第一种嵌线顺序,将主绕组的另三组线圈及副绕组嵌放在定子铁心的槽内,嵌线完毕后将线圈两端的绑扎绳解去。
              第一种嵌线顺序(采用此嵌线顺序的洗衣机有威力XTD一40、天洋YYG一60和白菊TD一45等)
              1主绕组的嵌线顺序
              第一组小把2槽一5糟,第二组小把20槽一23槽,第三组小把N槽一n槽,第四组小把8槽一n槽,大把1槽一6槽,大把
              19槽一24糟,大把 13糟一 18槽,大把 7槽一 12槽。 2副绕组的嵌线顺序
              第一组小把3槽一8槽,第二组小把23槽一2槽,第三组小把17槽一20糟,第四组。J、把11槽一14槽,大把4槽一9槽。把22槽一3槽,大把16槽一21槽,大把10槽一15槽。
              第二种嵌线方法是:将主绕组第一组线圈小把线圈的两个边嵌放在铁心的ZN和6槽内,用剪刀将小把线圈两个槽凸出多余的槽绝缘纸剪掉后,用卷纸划片将槽内的槽绝缘纸折盖好用压线钳压实,将竹楔插人小把线圈的两个槽内,然后再将大把线圈的一个边嵌放在铁心的1槽内,并插好1槽内的层间绝缘纸,另一个边悬空不嵌,如图4所示。按照第H种嵌线顺序继续嵌线,等主绕组第四组大把线圈的两个边全部嵌完并插好7槽的层间绝缘纸后,再将悬空边嵌人铁心的7槽内,用卷纸划片折盖好槽内的槽绝缘纸,用压线钳压实后并插好竹楔。按照以上的嵌线方法并结合图5及第H种嵌线顺序,可将副绕组嵌放在定子铁心的槽内,嵌放完毕后将线圈两端的绑扎绳解去。
              第二种嵌线顺序(采用此嵌线顺序的洗衣机有天洋RXG一60等)  互.主绕组的嵌线顺序
              第一组小把2借一6槽,第二组小把20槽一24槽,第三组小把14槽一18槽,第四组小把8槽一12槽,大把1槽一悬空,大把19借一l槽,大把13措一19槽,大把7槽一13槽,
              最后将悬空边嵌入7槽内。
              2.副绕组的嵌线顺序
              第一组小把5槽一9槽,第二组小把23指一3槽,第三组小把 17持一21槽,第四组小把 11槽一15槽,大把4槽一悬空,大把 22槽一
              4槽,大把 16柏一22槽,大把 10拍一 16槽,
              最后将悬空边嵌入 10#内。
              以上两种嵌线方法的区别是:前者是主、副绕组小把线圈的边与边共占用一个槽,后者则是主绕组及副绕组中相邻两组线一2圈中大把线圈的边与边共占用一个槽。
              最后需指出的是,一些电机制造厂家及比较熟练的维修人员可将主、副绕组中的四组线同各自一次性绕成连把(需四组绕线模具组合绕制),将每套绕组(主绕组或副绕组)按第一种嵌线。顺序或第二种嵌线顺序,以一组正嵌、一组反嵌、一组正嵌和一组反嵌的方法,将主统组和副绕组分别嵌放在定子铁心的槽内,免去了主绕组中和副绕组中接线的麻烦。但对于初次动手的维修人员,此方法仅供参考,熟练后稍加细心不妨一试。
              三、接线整形
              1.将主、副绕组端部的主副绝缘纸(主副绝缘纸的长和宽,以主副绕组侧的底部能够隔开为宜)及腊管(imm的腊管剪6根,每根长约30rum左右,3-4mxn的腊管剪3-4根,每根长约150mm左右)剪好。
              2、将每组线圈头尾部的绝缘漆用砂纸打磨干净。
              3、将兆欧表接地端"E"与铁心螺栓孔连接,另一端"L"与每组线圈的头或尾连接,以每分钟12D转左右的速度摇动手柄,如果指针当时指向"零",说明这组线圈有接地的地方,排除后需重新检测,直到主副绕组中的各组线圈对地的电阻值为co(对地绝缘电阻值最低不得小于0.5兆欧)。
              4、把主副绕组端部的主副绝缘纸插好。
              5、将主副绕组第一组线圈的尾插入一根长3()ml的腊管后与主绕组第二组线圈的尾连接,主绕组第二组线圈的头插人一根长30turn的腊管后与主绕组第三组线圈的头连接,主统组第三组线圈的尾插人一根长30Turn的腊管后与主绕组第四组线囵约尾连接,到这里主绕组的连接就连接完了,副绕组接线的方法阳主绕组的接线方法相同,可参考图7。
              6、将主、副绕组全部连接完后,应用兆欧表测量主、副绕组司是否发生短路及主副绕组各自对地是否发生短路,在没有发生短路的前提下,将主绕组第一组线圈的头和副绕组第一组线组经国主绕组第四组在回圈的头连接(一般称此端为公共端),而后将公共端、主绕组端及副绕组端和嘴子线连接(可参考图7中的粗线),用电烙铁将上述各个连接点焊好后,并将腊管套在各个接线点上,将150mm的腊管套在嘴子线的接线点上。然后对接线端及非接线端进行整形,整形后对于初次动手的维修人员应试着将转子从铁心内轻轻穿过,穿过时转子不应与线圈产生磨擦,然后用绑扎带将接线端及非接线端绑扎好。

              最后需指出的是,按照以上的接线方法连接完后不排除电机反转的问题。为避免电机发生反转,在公共端可外接出四根嘴子线,当电机发生反转时,将主绕组或副绕组的头尾颠倒即可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图7为电机的实物接线图。
              四、浸漆烘干
              下面介绍两种简单而又实用的浸漆方法。
              1.第一种方法
              (1)先将电机的嘴子线主、副绕组端接在一起。
              (2)用木枕将铁心统组架好,将调压器接在电机嘴子线的公共端和主副绕组端,并做好绝缘处理。
              (3)先将调压器调至70V左右后通电,通电一段时间后,等绕组的温度稍感烫手时,将调压器输出的电压稍微降低,然后用刷子将蘸好的绝缘漆从上端均匀浇灌一遍,槽口多准一些。过一段时间后,等下端发现有绝缘漆流出时,将铁心颠倒一下按照上端的浇灌方法进行下端浇灌O最后等统组浇灌的绝缘漆彻底干透为止。
              (4)切断电源,拆掉嘴子线,主副绕组端的嘴子线需一同拆开。全部拆完后将铁心内的绝缘漆用折断的锯条清理干净。清理干净后将电机装好,在电机温度适宜时,再用兆欧表测量一下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在绕组对地绝缘电阻值良好的前提下,接上电容通电试运行。
              2.第二种方志
              (1)用木枕将铁心绕组架好。
              (2)将事先接好线的灯泡放人铁心内通电,使绕组预先烘热。
               (3)绕组预先烘热后,将灯泡断电拿出,用刷子将熊好的绝缘漆从绕组的上端均匀浇灌一遍,浇灌后再将灯泡放人铁心内通电。过一段时间,等下端发现有绝缘漆流出时,将灯泡再次断电拿出,把铁心颠倒一下,再将统组的下端均匀浇灌一遍,浇灌后将灯泡再次放人铁心内通电,直至绕组彻底干透为止。
              (4)绕组干透后将灯泡断电拿出,用折断的锯条将铁心内的绝缘漆清理干净。
              (5)将电机装好,等温度适宜时用兆欧表测量一下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值。在绕组对地绝缘电阻良好的前提下,接上电容通电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