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图]用51单片机来控制高频头播放电视频道节目

楼主:
给大家看一个51单片机综合学习系统外扩展非常实际的应用——我们可以用它来收看电视节目,可以控制综合系统本来来控制电视频道,或由PC机来控制电视频道。如果是大学生朋友,你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个VGA转AV的电路,然后把电脑显示器当成电视机屏幕,再通过51单片机综合学习系统扩展高频头来实现收看电视节目的目的,信号源你可以用天线(包括窒内或室外天线)或有线电视线缆来接收,站长实际测试效果不错。好了,讲了这么多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使用吧。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这是51单片机综合学习系统连上飞利浦电视高频头后的实物照片,板上已放SST89E564仿真模块,因为我们用仿真器来进行程序的测试,通过RS232串口线与电脑连接,高频头左侧连接有线电视信号线,如果没有有线电视线缆的话,你也可以用电视机的室内天线或室外天线来进行接收。右边黄色的插头为高频头输出Video视频输出端,即我们可以观看的视频信号。这里站长没有把高频头的输出音频线连上,你也可以将其接上连至PC的声卡输入孔或直接外接有源间箱。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站长用高频头Video输出端与PC机的视频采集卡相连,当然你也可以将视频线接至电视机的AV输入端或其它视频显示设备。左侧笔记本电脑用来测试程序,执行51单片机综合学习系统的仿真操作。刚上电后,大家可以从右侧PC机显示器中看到一片雪花,即无图像显示,因为我们的程序还没有运行起来,还没有对高频头实现频道管理及控制。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程序跑起来后,我们的程序在main()主函数中设置了频道参数,改变不同的频道参数设定,即可以观看不同的电视节目。如屏幕出现的台为: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CCTV5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HBO电影台

---->  >  >  点击查处查看51单片机综合学习系统扩展高频头接收电视功能测试更多电视频道截图

    下面来看一下本次DIY实验的详细过程及照片演示。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图中为51单片机综合学习系统主机与飞利浦FI1256电视高频头。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我们选用的高频头为Philips FI1256 MK2 微型一体化高频头,这种高频头是一种I2C总线结构的设计,因此它极为适合应用于计算机系统控制和单片机系统控制下的TV接收和图文接收系统。其具体引脚功能见下图表: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我们先用连接插线一端与高频头进行接插。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就是这样轻松插上引脚即可,可以不用焊接,当然你一定要焊上也行。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连接线的另一端分另与51单片机综合学习系统相连,连接也非常简单、方便,直接插在系统板上的外扩展端口引脚即可。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将51单片机综合学习系统与高频头连接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高频头的孔用来插有线电视信号线或室内/外天线的输入,黄色插孔用来输出Video视频信号。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打开Keil软件,编缉完源程序代码后,编译生成HEX文件,然后准备执行联机仿真运行操作。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上电后,仿真操作未执行前,由于高频头没有收到控制信号数据,所以从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片雪花,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联试仿真运行,大家来看一下会有什么效果。

     通过程序设定好频道参数后,显示器屏幕出现电视画面信号,如上面截图为ESPA体育台,专业体育频道,直播各类体育赛事实况。

网友:

能不能再具体全面点!我的邮箱jzz2006@126.com 太感兴趣了,也想试下,能把具体资料给我一分么? 我刚学单片机,没想到这么强!

网友:

太强了,能不能把资料给我一份,邮箱jzz2006@126.com 我初学单片机,没想到这么强! 谢谢!

网友:

本人对楼主的内容很感兴趣,能否有更详细的说明,谢谢!sunchang19921@sina.com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软件实现的呢?期待快点回复

网友:

LZ好强。顶一个。

网友:

用单片机模拟I2C时序来控制高频头输出不同的节目,强在哪里???楼上的各位?? 和用单片机控制飞利浦的收音icTEA7576有区别么??? 你要看电视还要一块视频采集卡,除非你的显卡带VIVO,可以输入S端子的信号或者标准AV视频信号

网友:

今年刚学过电视原理,觉得内容太多,最后什么都不懂。 哎。郁闷!!

网友:

用那种高频头不用知道任何电视原理方面的知识,只要知道送什么数据,就能出什么频道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