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分
maker

楼主(2006-12-12):
请教一个无线数据采集的问题
我现在在做一个无线数据采集的系统,用DS18B20实现温度采集,射频收发芯片用micrf102/007,单工通信。
[52RD.com]
有人讲要加PT2262/2272编解码芯片,我查了一下资料。是否加PT2262仅仅是设置了一个地址码,它的内部也要进行调制吗?有没有它的内部原理框图。因为mircrf102/007已完成了ASK调制,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加它。
[52RD.com]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Re: 请教一个无线数据采集的问题
显然在这里不能用2262和2272,使用单片机自己写一个简单的编码,比如曼彻斯特编码之类的就可以了

网友:
Re: 请教一个无线数据采集的问题
谢谢楼上的啦~以后常交流!

网友B:
Re: 请教一个无线数据采集的问题
直接用就可以啦。因为micrf102/007已经考虑了发射接受时的编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