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和松下PLC如何同时在线?

楼主:
我用VB写了个小程序,是向松下PLC的DT100寄存器写入数据,我在测试时,如果PLC是在线编辑,则VB程序无法打开端口,因为PLC已经在使用端口了,如PLC选择离线编辑,则我无法在PLC软件中看到我所发送的数据,即我无法调试我的程序是否有错,我对PLC不懂,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先谢谢了

网友:
提供一个VB.NET和C#的源码,也是网上下的,经测试可以读写PLC的数据:

NaisComFP V21.rar